[protel] 突然不能导出BOM表了,请高手指点下!!!谢谢谢谢

楼主(2020-03-21):
AD09 summer , Excel2010, 用模版导出BOM表, 以前都能用, 前几天突然就不行了 ,出现提示; 不用模版就行, 相对路径不勾也没用, 重装系统重装软件都试过,就是不行,系统是WIN7 32位, 管理员身份运行也没用; 另一台笔记本电脑同样的软件同样的系统没出问题; 换成AD10也没用....

折腾了一星期了,心力憔悴了.......

楼主:
问题解决:
在管理员账号里  excel 文件-〉选项-〉加载项 -〉管理  选 COM加载项 点 转到 ,里面的 乱七八糟 加载项删除掉就可以了;
我是更新了 福昕阅读器 才出问题。  新版本不一定是好的

网友A(2020-04-28):
只是个设置问题,   很好的经验分享,  来支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