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管脚氧化后怎么处理

楼主(2020-03-21):
ST和TI芯片的密集管脚氧化后,有一层氧化层,大家怎么处理的?网上有说用盐酸的,试过了能用,但是不知道对芯片性能有没有影响,长期会怎么样?

网友A(点评):
用酸性焊油焊接后用酒精清洗,用超声波清洗更佳.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直接用超声波清洗机?里面就只放芯片吗还是要加其他的??。以前有清理锡渣的,放的是洗板水,酸性焊油是个啥?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几百个芯片,氧化层怎么去除?上贴片机之前,有快速的方法吗?

网友A(点评):
回复 楼主: 过保质期芯片不要上贴片机,不良率太高.把元件扔进盐酸里面,过5秒钟后拿出来用清水冲洗,晾干备用.

楼主:
求大神讨论给个方法,不要观战,@feilusia @sinanjj @xiaoaihua @BTBoy @PowerAnts @laoxu @jameswangchip@xukun977

楼主:
芯片管脚放置一段时间后,有一层氧化层,上贴片机之前怎么快速去除?

网友B:
挺有意思的问题,也比较实际,给您加了推荐,希望大家看到后,能一起讨论,解决问题~~~

网友C:
沾点助焊膏,过一下炉子试试看

网友D:
楼主是买的汕头货嘛,,我买的汕头货, 手贴都不好贴,,

网友E:
数量少的话,打磨一下就好了,听说做翻新的有用一种液体洗,可以把引脚洗得跟新的一样

网友F:
大神们的办法挺好的  推荐用酒精 超声波

网友G:
1、成本不高建议弃用,别因为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美酱;
2、氧化不严重,可以加大上锡量,氧化锡容易被活化,所以焊接效果也不会太差;如果是铜氧化了那就很难弥补了。
3、如果不嫌麻烦,或者贴片厂愿意可以采取酸洗。毕竟氧化物遇上酸也可以溶解不是,不过非专业人士还是不建议操作。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不是。

元器件都有湿敏等级要去,MLS 1级可以不做要求,2级以上就有湿敏存储条件和使用时间的要求了,超过规定的温湿度、超过使用期限、超过开封时间,包装内部的指色卡会变色,变成蓝色时候还能烘烤弥补,变成红色就得特殊处理了。

网友H:
高温去氧化,或者弱酸去氧化,可以交给贴片厂来处理

网友:
数量少可以用橡皮擦擦拭管脚

网友I(2020-05-28):
既然问了肯定是不想浪费,涂助焊膏既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J(2020-07-05):
请问楼主购买的原装产品还是翻新货啊?管脚氧化之后会影响产品使用的,时间太长建议不要使用了,否则上了板子影响使用。

网友K(2022-01-10):
这个交给贴片厂处理最好,记得有一种酸性助焊剂的东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