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零检测电路分析下

楼主(2020-03-21):
如图,这是个开关电源的部分图,GND是信号地,PGND是初级侧的热地,现在直接在输入端ACN串联电阻到单片机来过零检测。
当正半波时,ZERO脚是-0.6V,那么负半波时,ZERO脚的电压是多少呢?感觉电流走不通啊。

网友A: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867332

另外,你那个103电容绝对是画蛇添足狗尾续貂,除了让单片机采集到的信号相位发生偏差以外没有任何意义。

网友B:
C1=1n:

C1= 100p:

网友C:
相当于市电的火线接MCU的GND,零线通过RC低通滤波、MCU的GPIO有2个钳位二极管钳位。
电阻要足够大,否则MCU容易损坏。
电容也是必要的,没有电容,过零点更准确。
但是实际电路建议要有电容,抗干扰好,MCU也会得到一定的保护。
当然,RC值要计算评估。特别注意,电阻一般要多个串联,要有足够的击穿耐压。

网友D:
桥堆放着浪费简直了
过零MCU采正半个周期延时输出就可以了,
负半周期不需要采样,检个边沿就可以了
延时镜像倒过去就可以可了

网友D:
单片机驱动可控硅最少要500US的脉冲

网友E:
过0检测要考虑输出脉冲与实际过0位置的误差,所以检测脉冲宽度要尽量小。

网友E:
给个思路,两个相邻馒头波交接处是过0位置,-向时朝上,平移过0轴,不就是最准确的过0位置。

网友E:
去年8月,在其它网站帖出一个电路,可供参考。不过,后来改进更好。

网友D:
没注意,光耦初次反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正半周是Vcc+Vd,负半周是-Vd,Vd是你讲的0.6v,Vcc是单片机电源,前提是单片机输入端內部有两个二极管钳位 ...

嗯,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867332

另外,你那个103电容绝对是画蛇添足狗尾续貂 ...

不大理解电容是如何影响信号相位的?

网友G:
https://bbs.21ic.com/icview-1614928-1-5.html

网友E:
引用 网友E:
去年8月,在其它网站帖出一个电路,可供参考。不过,后来改进更好。

电路改进后输出如下波形,似乎不错,过0点在识别脉冲内,幅度固定。其实,光讲过0,不讲延时和精度,电路是很粗糙的,只能用于低级场合。

网友H(2020-12-07):
引用 网友D:
单片机驱动可控硅最少要500US的脉冲

我怎么用100us 驱动了?

你最少500us的依据是什么?

网友H:
引用 网友D:
桥堆放着浪费简直了
过零MCU采正半个周期延时输出就可以了,
负半周期不需要采样,检个边沿就可以了

说你没有做过小家电你不信,在网上吹牛X!!!

你去问下大佬非隔离是怎么做的过零检测

牛皮只能在小屁孩那里吹下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