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ALIENTEK MiniSTM32 V3综合实验font error/SYSTEM File Lost! 无SD卡解决...

楼主(2020-03-21):
ALIENTEK MiniSTM32 V3综合实验font error/SYSTEM File Lost! 无SD卡解决办法
http://www.openedv.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9141&fromuid=134330
(出处: OpenEdv-开源电子网)

经常有使用MiniSTM32开发板的客户,在拿到板子后,遇到font error或者system file lost的错误,然后不能进入主界面,这个问题比较常见.问题现象如下图所示:
而且一般是插了jtag以后,才出现这个问题.(注意:以下方法,同样适用于system file lost的情况!!!!!!!!!!!!!!)

楼主:
问题原因:
这个问题,一般是因为客户下载了老版本的代码,老版本代码有个bug: jtag插上会影响KEY1按键,导致强制进入字库更新,如果此时没有SD卡,则直接提示font error了.这就是问题原因.新版本的代码,我们已经解决这个bug了.解决办法就是加入验证机制,按下KEY1以后,还会弹出提示对话,再次按下KEY0,才会真正更新字库.

楼主:
解决办法:
一般,有2种解决办法:

1,有SD卡的解决办法:
在电脑上将光盘:5,SD卡根目录文件 这个文件夹里面的SYSTEM文件夹,拷贝到SD卡根木录,然后再将SD卡插回开发板的SD卡槽,然后按复位,等待系统自动更新即可.更新完成就可以进入主界面了.

楼主:
2,无SD卡的解决办法:
无SD卡的时候,解决相对麻烦一点.
第一步,下载附件1的代码(ALIENTEK MINISTM32 实验38 综合实验_20150228.rar)到开发板(如果不会下载代码,请看光盘:2,ALIENTEK MiniSTM32开发板视频教程\基础视频教程\入门(KEIL安装+JTAG调试+串口下载+新建工程).rmvb这个视频).
这里我们用jtag下载,如下图所示:

楼主:
第二步,下载完代码以后,将USB线插侧面的USB口,然后上电,如下图所示:

楼主:
第三步,根据屏幕提示,按KEY1,选择进入USB更新SPI FLASH文件,选择确定后,程序会先全片擦除SPI FLASH,然后格式化SPI FLASH,最后才会进行USB连接,如下图所示:
上图为擦除SPI FLASH进行中...

楼主:
上图为格式化SPI FLASH进行中...

楼主:
上图提示:USB连接成功了(注意,此时USB线一定要连接电脑的USB接口和开发板侧面的USB口),

楼主:
此时在电脑的: 设备管理器->磁盘驱动器下面,可以看到ALIENTEK SD Flash Disk USB Device设备,如下图所示:

楼主:
此时,打开,我的电脑,可以看到ALIENTEK可移动磁盘,如下图所示:

楼主:
第四步,拷贝光盘:5,SD卡根目录文件 文件夹下面的 SYSTEM文件夹 到ALIENTEK 磁盘.(也可以拷贝附件2,不过要先解压哦!!)如下图所示:

楼主:
拷贝进行中... 如下图所示:
上图提示正在拷贝SYSTEM文件夹到ALIENTEK磁盘.

楼主:
此时可以在开发板上看到USB Writing...的提示,如下图所示:

楼主:
第五步,等待拷贝完成,然后按下开发板的KEY0(一定要等待拷贝完成才按哦!!),程序会自动更新,如下图所示:

楼主:
上图为字库更新前,自动擦除相应的SPI FLASH区域.随后,程序自动更新字库,如下图所示:

楼主:
第六步,等待更新完成,系统自动进入主界面,如下图所示:

这样,开发板的综合实验, 满血复活了!!!

楼主:
ALIENTEK MINISTM32 实验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