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总结编译调试错误,方便自己,也方便大家

楼主(2020-03-21):
由于学习STM32也不久,经常遇到一些编译调试的错误,但是老是找不到原因,多亏身边大侠的帮忙才得以解决。因此,将之前遇到的一些错误进行总结,方便以后自己查看,也希望能满足某些有需要的同行的需求。如果大家也有相关的经验,希望能写出来供大家分享。在此先谢谢啦!

楼主:
一、JILINK下载程序时,出现“ FLASH timeout,Reset the Target and try it again ”错误

               遇到这个问题,要检测TARGET选择的芯片型号与你使用的芯片型号是否一致。我遇到过这个问题,就是因为我两个芯片型号不一致所引起
        的。具体错误如下所示:

楼主:
具体的修改过程如下所示:

1、首先确定芯片的型号,如下所示:

楼主:
2、芯片型号选择好之后,接下来就需要选择下载器,我用的是JTAG,如下图所示。

网友A:
3、选择合适的FLASH算法配置。

网友A:
添加新的FLASH配置之后,将之前的FLASH配置删去,如下图所示。

4、保存配置,重新编译之后就可以下载了。

网友B:
很全面的资料。

网友C:
方便自己,也方便大家

网友D:
遇到相关的问题确实很多。

网友E:
问题的原因还是比较复杂的。

网友F:
调试时出现错误

网友G:
有机会学习一下吧

网友H:
常会遇到的编译问题

网友F:
编译和调试的区别是什么

网友E:
编译错误有很多种。

网友H:
编写程序源代码的经验

网友D:
常见编译调试错误

网友I:
收藏,以后慢慢学习。

网友J:
总结的很到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