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求教LED数码管如何设置显示,SC92F8543

楼主(2020-03-21):
新人第一次使用赛元单片机,但是不太会使用数码管,诚心求大哥讲一下。SC92F8543,共阴2位8段数码管,接口图如下。

在根据例程改为自己程序驱动以后,显示乱码。
其实最重要的是读不懂数据手册中LED的RAM表。
在翻旧贴的时候看到一个讲解LCD设置的,但是没看太懂。

诚心求教!!!

网友A:
不仔细看芯片数据手册,还不让供应商帮忙审图,你的原理图画错了。你画的原理图不能使用硬件LED驱动,只能使用软件的LED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仔细看芯片数据手册,还不让供应商帮忙审图,你的原理图画错了。你画的原理图不能使用硬件LED驱动,只能 ...

找到问题了,感谢大哥回复。
我这样的原理图也可以显示,但是软件驱动写起来很麻烦。
所以准备先这样显示出来,后面改原理图了。
再次感谢。

knk
软件驱动和硬件驱动的程序差不多,没有什么麻烦不麻烦的。 软件驱动和硬件驱动的最大区别是软件驱动要占用时间,硬件驱动不需要占用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