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求纽扣电池供电方案

楼主(2020-03-21):
因为考虑体积问题,所以选择了纽扣电池作为电源,电池型号CR2032,电压为3V,
MCU选择STM32F103R8T6,典型电压为3.3V和5V,有三个传感器和物联网模块。请教:

电源电路需要稳压吗?求一个电源电路。

网友A:
STM32F103R8T6看百度上的简要规格书工作电压是2~3.6V,如果确认是这个范围的话可以直接用电池给MCU供电了

网友B:
不合理啊
纽扣电池供电 主打低功耗电路
103R8T6 不合适

网友B:
要么换电池 要么换主控

网友C:
可以联系我

楼主(2020-05-09):
纽扣电池CR2032可以不用外围电路直接供电吗?     如果可以使用10小时左右可以不用考虑功耗问题。

求大神解答

网友D:
引用 楼主:
纽扣电池CR2032可以不用外围电路直接供电吗?     如果可以使用10小时左右可以不用考虑功耗问题。

求大神 ...

有该型号使用经验的大佬说可以用,但是多长时间没测试过,重点要看单片机挂载的功耗参数。可以进一步沟通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纽扣电池CR2032可以不用外围电路直接供电吗?     如果可以使用10小时左右可以不用考虑功耗问题。

求大神 ...

纽扣电池有专门的充电管理电路,参考下我们的3130

网友F(2020-06-19):
不管你用什么片子,你用纽扣电池带动负载能力太弱

网友G:
加一个ldo
ME6230 系列是以 CMOS 工艺制造的低功耗、高 PSRR,高精度低压差线性稳压器。ME6230 系列稳压器 内置固定电压基准,温度保护,限流电路,相位补偿电路 以及低内阻的 MOSFET,达到高纹波抑制,高精度低压 差的性能。
ME6230系列兼容体积比钽电容更小的陶瓷电容,而 且不需使用 0.1μF 的 By-pass 电容,更能节省空间。
ME6230 系列的高速响应特性能应付负载电流的波 动,所以特别适合使用于手持及射频产品上。通过控制芯 片上的 CE 脚可将输出关断,在关断后的功耗只有 0μA。
应用场合
 手机
 无绳电话设备
 照相机
 蓝牙及其他射频产品  基准电压源
 最大输出电流:400mA(VIN=4.3V,VOUT=3.3V)  低压差:110mV@ IOUT =100mA
 工作电压范围:1.8V~5.5V
 输出电压范围:1.2V~5.0V
 高输出精度:±1%
 低静态电流:1.8uA(TYP.)
 关断电流:0 uA(TYP.)
 高纹波抑制比:70dB@1KHz(ME6230C33)  输入稳定性好:0.035%/V(TYP.)
 内置温度保护和限流保护
联系Q:296087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