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专区] 【赛元95F】+2.烧录测试&升级固件

楼主(2020-03-21):
SC-Link适合赛元92/93/95系列IC的脱机、在线烧录与仿真。
01USB口,用于和PC连接和供电。
02:烧录按键,按住该按键再上电可进入固件升级模式。
03:运行指示灯。
04:排线接口,后面后各个引脚的接口定义。

楼主:
2.根据引脚定义连接到开发板,如下所示:

楼主:
3.安装上位机烧录软件SOC Pro51后,随意选择了一个hex 文件,可以将文件烧录到芯片内,但是老是提示升级。
已成功下载进去
老是提示有点烦哦

楼主:
升级固件,按住SC-Link的白色按键,再连接PC的USB,SC-Link进入固件升级模式。此时SC-Link调试器上LED连续闪烁,选择SC Link资料提供的固件即可,如下所示。

楼主:
软件中选择:升级->升级固件,选择赛元提供的固件,将固件版本更新到V2.102019.11.04点击是 等待升级完成即可。

楼主:
烧录的时候再也不再提示了,哈哈,宝宝很开心啊!当里个当,当里个当!

网友A:
你是拿来就能用嘛?为啥我就一直提示未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拿来就能用嘛?为啥我就一直提示未连接?

多试几次,兄弟

网友B:
需要升级 烧录与仿真:
烧录: SOC pro51(软件版本升级 支持更多功能) 和 link (仿真的固件) 和 MCU库(IC支持烧录型号);
仿真:  KEIL 也可以要升级, MCU库(IC支持烧录型号,f仿真下载) 和 ;SOC_KEIL.rar(头文件及IC型号)
应该是这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需要升级 烧录与仿真:
烧录: SOC pro51(软件版本升级 支持更多功能) 和 link (仿真的固件) 和 MCU库(IC支 ...

是的,大概是这个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