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专区] 【赛元95F】官方demo中uart0使用说明

楼主(2020-03-21):
       非常感谢赛元给予机会参加测试,送了核心板+SC LINK。其中SC LINK要升级固件,基本方法是:运行SOC Pro51;断电情况下,按住SC LINK中的白色按键,然后给SC LINK上电;点击SOC Pro51软件的【升级】 - 【升级固件】,找到下载的固件(后缀名.iap),即可。       今晚得空将核心板,连接了自制的、嘉立创贴片的STC_RTC板载的资源(主要用了指示灯、电位器、NTC、RTC等),按照官方demo程序的说明,通过修改主函数 #define Test 为不同数值,实现对不同功能模块的单一测试。
        其中uart0的测试,有一个小细节需要注意,即main主函数,首先调用IO_Init();接着才在while(1)中用switct语句测试各个功能函数。通过观察IO口初始化函数可知,P0被初始化为推挽输出、P1口高阻输入,P2口带上拉输入,P3 - P5口为推挽输出。官方demo应该只是展示IO口不同配置,但若只是修改#define Test 9,串口助手是无法接收到不断发送的0x55数据,原因是P2.0为Rxd,P2.1为Txd,必须将P2.1设为输出才能实现预期功能。
        此为小细节,在这里说明一下。赛元单片机给我印象最深的是TK功能(用过SC92F的TK功能,可惜后来没量产)和LCD驱动,接下来将搭建一下电路,进行测试。
        有点偷懒,没去看相关文档,这里记录如下两点,如有错误,请帮忙修正。
        附注1:烧录程序时,目标板要断开电源;程序烧录完毕,要给目标板供电才能运行。【即SC LINK不能给目标板供电,使单片机运行】
        附注2:SCO Pro51软件的【下载】不是将程序烧录到目标单片机上,烧录要点击【自动烧录】

网友A:
感谢分享,奖励您100家园币,可以兑换礼品或抽奖~

网友B:
目标板可以使用SC LINK供电,只不过SC LINK所能提供的电流有限,负载太大带不起来。
建议看一下SC LINK使用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