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d的这个符号`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0-03-22):
windows没有这个符号

  ac_delim_n=`sed -n "s/.*$ac_delim\$/X/p" conf$$subs.awk | grep -c X`

网友:
脚本语法经常有这个符号。

网友A:
官方解释:
命令替换.`command` 结构使字符(`)[译者注:这个字符不是单引号,而是在标准美国键盘上的ESC键下面,在字符1左边,在TAB键上面的那个键,要特别留心]引住的命令(command)执行结果能赋值给一个变量。它也被称为后引号(backquotes)或是斜引号(backticks).
例子:
A=`ls -l`
把ls -l的结果赋给A ls -l 作为命令来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