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请问:CH563的RAM如何区分是32K的还是64K的?

楼主(2020-03-22):
手册中没说啊,说好像都是64K的?

网友A:
型号后面的后缀就可以区别开来了。

楼主:
一种L,一种Q,只有管脚区别,怎么区分?

网友A:
请管理员出来指导一下,我还以为跟普通芯片一样的呢,原来是个高档货。

网友B:
32K/64K是程序可配置的,可参考CH563EVT中PUB文件夹下的CH563评估板说明书2.4.5 LINKER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