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通过2803驱动步进电机,带来电源纹波

楼主:
最近老板安排做一个项目,
其中一个电路是单片机通过2803驱动步进电机。 进单片机的电源已经做了滤波电路,电容 电感 磁珠等都用上了,但是在电机运行时,电源上纹波还是很大,
大家有什么办法能处理吗?

网友A(2020-03-22):
电压驱动的步进电机都是玩具级别的,研究纹波没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压驱动的步进电机都是玩具级别的,研究纹波没意义。

哦,大神请教下,更合适的方案是使用什么呢 ? 我头疼这个头疼好多天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哦,大神请教下,更合适的方案是使用什么呢 ? 我头疼这个头疼好多天了。。。 ...

不要理睬他。 满坛子到处 怼天怼地,就是不提供切实的建议。

你首先需要确定 测量纹波的 办法是否正确 -- 去找找网上的   正确使用示波器查看纹波、毛刺   确定是不是有那么大的电源纹波?

2803还是什么不是重点,你只需要关心 电机驱动电流的整个环路 与 MCU 的电源环路 有没有交集,关系有多大 -- 特别要检查 PCB 的电源地回路,也许某个地方只安排了一个过孔、焊盘,它可能会害死一堆敏感的电路。

楼主(点评):
多谢多谢, 当电机运行时,影响了我的触摸电路,导致触摸不正常。所以我就一直找原因,然后用示波器看了电源的波形,发现电机一运行,波形就出现了附件图中的现象。 我的PCB布线时已经注意了,电机的回路直接回到的电源入口,而且 入单片机的入口我使用了 共模滤波器 TVS 磁珠,等等。 我现在怀疑 是2803驱动步进电机这边进来的干扰,因为只有这边没做处理。。。

网友A(点评):
你这种蠢货不需要建议,只需要让我把你的脸在地上反复摩擦。

网友B:
这种情况就不好说什么了,不了解具体情况。  到马达的线有多长?  超过20cm了?尽量缩短吧,或者把 2803 前移,2803输入在靠近MCU处加反向滤波(长引线这种情况下害处比较大)

   硬钢吧 -- 敏感IO串一粒 200~470R 电阻试试,也许会有效果。  不过这样 触摸的系数也会变。

楼主(点评):
步进电机线10cm,2803就在MCU旁边,但是布线都注意了,分开了,但是,因为没有隔离,MCU就是直接驱动2803然后驱动步进电机。 经过我一上午的测试,反复验证,可以总结为: 只要一开电机,电源线上就很大的纹波,导致我触摸不能正常工作,所以我现在的方向是:如何解决电机带来的电源纹波。不知道我这样考虑对不对,感谢您的回复~~

网友B(点评):
回复 楼主: 示波器上纹波Vpp超过1V,应该是不正常,但 首先要排除 测量方法的错误。现在看,2803离MCU偏近,大概电源地的马达、MCU公共回路 上有高频共模干扰, 触摸抗高频 抗共模比较渣,不大好处理。 马达的运动能不能在识别触摸时中断? 躲开它试试

网友C:
2803的10脚接高了吗?去反电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2803的10脚接高了吗?去反电势的.

嗯,是的,接的12V,不然我步进电机不会动的。 而且我布线的时候已经非常注意了, 电机的回路都是直接回到电源入口。没有和单片机控制系统相连。
现在就是电机一开,电源的干扰特别大,想了很多方法都解决不了, LC 滤波,磁珠 ,共模滤波,等等,都不行。
我愁了好几天了。。

网友D:
电源不过关……不过解决办法也不难,电源出来分为处理器和驱动两条支路,每条支路上都串联一个二极管,二极管后面都对地并联一个大电解。这样其它支路的电压跌落、纹波都不会影响本支路。

网友E:
感谢您分享的问题

给您加了推荐,希望您能得到大家的帮助,尽快解决问题~~~

楼主(点评):
谢谢你,非常感谢!

网友F:
引用 楼主:
嗯,是的,接的12V,不然我步进电机不会动的。 而且我布线的时候已经非常注意了, 电机的回路都是直接回 ...

你只关注了电源纹波,会不会是地弹呢?最好上个PCB图看看

楼主(点评):
单片机可以正常工作的, 但是触摸不行,初步推断这个触摸对电压要求非常高。

网友G:
有用光耦做隔离么

楼主(点评):
没有光耦隔离,因为空间小,光耦放不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