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题目的方案

楼主(2020-03-22):
求助一个题目的方案,题目是 基于距离检测的旋转式指针计数,主要是水表,各位大佬有什么好的想法吗。

网友A:
水表怎么跟距离检测有关?
如果要用指针表来表示数据,一般需要待测的信号量变成电流或电压,然后再接机械式的模拟表头即可~

网友B:
这个也可以做的,检测指针离你传感器的距离波动就可以啊。一个距离波动周期是一圈。

网友B:
我觉得这个东西可能更像给指针式水表外加一套计数装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