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沁恒CH579评测】移植RT-Thread到CH579上

楼主(2020-03-22):
最近一段时间都在学习rt-thread,正好可以借助于手头的CH579的开发板进行学习。
目前已经在CH579上跑了一些常用的例程,基本上也是按照野火的教程来的,主要包括:
一、rt-thread移植
二、rt_kprintf函数重映射
三、线程管理
四、消息队列
五、信号量
六、互斥量
七、事件
八、软件定时器
九、邮箱
十、内存管理

后面将逐一为大家呈现。本次主要进行rt-thread的移植。

移植详细教程:
一、获取rt-thread软件包

rt-thread的软件包有两种,一种是RT-Thread Master,另一种是RT-Thread Nano。
Nano是Master的精简版。Master集成了很多第三方处理器的代码。
我们直接用Nano版本就好了。
Nano版本可以直接在keil官网上下载。
下载链接:https://www.keil.com/dd2/Pack/
目前最新版本为3.1.3,如下:

安装好以后,会在keil安装目录下找到rt-thread文件夹。

二、正式开始移植
1.准备一个裸机工程
2.直接将keil目录下的RT-Thread文件夹拷贝到裸机工程里面
3.拷贝rtconfig.h和board.c到工程user文件夹,我的直接在工程文件夹下:
4.将源码添加到工程

rtt/source下添加src的代码
rtt/ports根据处理器类型选择添加,如cortex-m0/cortex-m3/cortex-m4/cortex-m7
ch579是cortex-m0,所以我们选择libcpu/arm/cortex-m0目录下的文件进行添加,如下:

5.在工程设置里指定头文件路径

7.修改rtconfig.h
只需要改一处地方就可以了,如下:

8.修改board.c
如下,修改的地方用红色标出来(红色的部分注释掉,蓝色的部分是需要我们自己添加的,主要是系统时钟初始化,systick初始化,和硬件外设初始化,以后外设的初始化代码都放在这里),另外,还要自己包含board.h文件,(board.h自己手动新建)
/*
* Copyright (c) 2006-2019, RT-Thread Development Team
*
* SPDX-License-Identifier: Apache-2.0
*
* Change Logs:
* Date           Author       Notes
* 2017-07-24     Tanek        the first version
* 2018-11-12     Ernest Chen  modify copyright
*/
<font color="Red">#include "board.h" //自己新建board.h文件</font>
#include <stdint.h>
#include <rthw.h>
#include <rtthread.h>
<font color="Orange">//红色部分注释掉</font>
<font color="Red">#if 0
#define _SCB_BASE       (0xE000E010UL)
#define _SYSTICK_CTRL   (*(rt_uint32_t *)(_SCB_BASE + 0x0))
#define _SYSTICK_LOAD   (*(rt_uint32_t *)(_SCB_BASE + 0x4))
#define _SYSTICK_VAL    (*(rt_uint32_t *)(_SCB_BASE + 0x8))
#define _SYSTICK_CALIB  (*(rt_uint32_t *)(_SCB_BASE + 0xC))
#define _SYSTICK_PRI    (*(rt_uint8_t  *)(0xE000ED23UL))

// Updates the variable SystemCoreClock and must be called
// whenever the core clock is changed during program execution.
extern void SystemCoreClockUpdate(void);

// Holds the system core clock, which is the system clock
// frequency supplied to the SysTick timer and the processor
// core clock.
extern uint32_t SystemCoreClock;

static uint32_t _SysTick_Config(rt_uint32_t ticks)
{
    if ((ticks - 1) > 0xFFFFFF)
    {
        return 1;
    }

    _SYSTICK_LOAD = ticks - 1;
    _SYSTICK_PRI = 0xFF;
    _SYSTICK_VAL  = 0;
    _SYSTICK_CTRL = 0x07;

    return 0;
}
#endif</font>

#if defined(RT_USING_USER_MAIN) && defined(RT_USING_HEAP)
#define RT_HEAP_SIZE 1024
static uint32_t rt_heap[RT_HEAP_SIZE];     // heap default size: 4K(1024 * 4)
RT_WEAK void *rt_heap_begin_get(void)
{
    return rt_heap;
}

RT_WEAK void *rt_heap_end_get(void)
{
    return rt_heap + RT_HEAP_SIZE;
}
#endif

/**
* This function will initial your board.
*/
void rt_hw_board_init()
{
<font color="Red">#if 0        //注释掉红色的部分
    /* System Clock Update */
    SystemCoreClockUpdate();

    /* System Tick Configuration */
    _SysTick_Config(SystemCoreClock / RT_TICK_PER_SECOND);
#endif</font>
                <font color="Blue">SystemInit();//初始化系统时钟为32M
                SysTick_Config(SystemCoreClock / RT_TICK_PER_SECOND);

                led_init();//led端口初始化</font>
                //R32_PB_OUT&=~(1<<1);
        //while(1);

    /* Call components board initial (use INIT_BOARD_EXPORT()) */
#ifdef RT_USING_COMPONENTS_INIT
    rt_components_board_init();
#endif

#if defined(RT_USING_USER_MAIN) && defined(RT_USING_HEAP)
    rt_system_heap_init(rt_heap_begin_get(), rt_heap_end_get());
#endif
}

void SysTick_Handler(void)
{
    /* enter interrupt */
    rt_interrupt_enter();

    rt_tick_increase();

    /* leave interrupt */
    rt_interrupt_leave();
}

我的board.h文件为:
#ifndef __BOARD_H__
#define __BOARD_H__

#include "CH57x_common.h"
#include "gpio.h"
#define SystemCoreClock        32000000
#endif

9.main函数
#include "CH57x_common.h"
#include "gpio.h"
#include "touch_key.h"
#include "uart.h"

#include "board.h"
#include "rtthread.h"

int main(void)
{

}

到此,rt-thread就移植完毕了,还是很简单的。
此时,编译应该是没有错误的。
因为main函数没有任何东西,所以不会ch579开发板不会有任何现象。
下一次将为大家讲解线程的创建,并点亮led灯。

网友A:
厉害啦,RTThread移植很简单吧,ARM架构的都很好移植

RT很多都能移植,感觉普遍都很好弄,
是的,很好移植

网友B:
不错啊,很优秀

过奖过奖

网友C:
行的!在搞BLE,本来也想移植一下的,但发现他本身就带TMOS了,先看看TMOS怎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行的!在搞BLE,本来也想移植一下的,但发现他本身就带TMOS了,先看看TMOS怎么用 ...

TMOS有资料吗,也准备搞蓝牙

网友D:
到处移植RT,自己带TMOS,可以试试原本的,哈哈。

网友E:
怎么确定线程栈大小

网友:
跑RT-Thread要多大的Flash比较好?

网友E:
能申请软件著作权吗

网友F:
占多少内存空间

网友G:
开源免费的实时操作

网友H:
如何查看 各个任务状态

网友I:
RT-Thread是一个非常好的系统

网友J:
有工程文件吗

网友F:
在学习RT-Thread之前,应学习哪些东西

网友E:
使用RT-Thread能申请软件著作权吗

网友:
FreeRTOS和UCOSIII哪个更适合

网友K:
怎么添加log

网友E:
需要学习rt-thread吗

网友H:
怎样修改shell调试串口

网友I:
现在做得挺好的,支持的平台也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