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D32的ADC采集,如何同时使用注入组和规则组

楼主(2020-03-22):
今天在合并ADC的注入组和规则组的采集中,发现规则组不工作了,只有注入组在采集,请问如何能将另个状态同时采集呢(查资料了解到注入组相当于规则组的中断,但是我在注入组的触发时间做了延长,同样行不通。)想请教各位大神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A:
可以的啊,注入组你可以理解为中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啊,注入组你可以理解为中断。

这个我试了,但是它一直采集到的是注入组的ad,规则组就不工作了,就像你说的在中断里面没出来过那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我试了,但是它一直采集到的是注入组的ad,规则组就不工作了,就像你说的在中断里面没出来过那样! ...

void adc_config(void)
{
    adc_deinit();
    /* ADC contineous function enable */
    adc_special_function_config(ADC_CONTINUOUS_MODE, ENABLE);
    /* ADC trigger config */
    adc_external_trigger_source_config(ADC_REGULAR_CHANNEL, ADC_EXTTRIG_REGULAR_NONE);
    /* ADC data alignment config */
    adc_data_alignment_config(ADC_DATAALIGN_RIGHT);
    adc_special_function_config(ADC_SCAN_MODE, ENABLE);

    /* ADC channel length config */
    adc_channel_length_config(ADC_REGULAR_CHANNEL, 4U);

    /* ADC regular channel config */
    adc_regular_channel_config(0U, ADC_CHANNEL_2, ADC_SAMPLETIME_55POINT5);
    adc_regular_channel_config(1U, ADC_CHANNEL_3, ADC_SAMPLETIME_55POINT5);
    adc_regular_channel_config(2U, ADC_CHANNEL_4, ADC_SAMPLETIME_55POINT5);
    adc_regular_channel_config(3U, ADC_CHANNEL_8, ADC_SAMPLETIME_55POINT5);

    adc_external_trigger_config(ADC_REGULAR_CHANNEL, ENABLE);

    /* ADC trigger config */
    adc_external_trigger_source_config(ADC_INSERTED_CHANNEL, ADC_EXTTRIG_INSERTED_NONE);
    /* ADC channel length config */
    adc_channel_length_config(ADC_INSERTED_CHANNEL, 2U);

    /* ADC inserted channel config */
    adc_inserted_channel_config(0U, ADC_CHANNEL_6, ADC_SAMPLETIME_55POINT5);
    adc_inserted_channel_config(1U, ADC_CHANNEL_9, ADC_SAMPLETIME_55POINT5);

    /* ADC external trigger enable */
    adc_external_trigger_config(ADC_INSERTED_CHANNEL, ENABLE);

    /* enable ADC interface */
    adc_enable();
    delay_1ms(1U);
    /* ADC calibration and reset calibration */
    adc_calibration_enable();

    /* ADC DMA function enable */
    adc_dma_mode_enable();
    /* ADC software trigger enable */
    adc_software_trigger_enable(ADC_REGULAR_CHANNEL);
}

我给别人写的参考代码,测试可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void adc_config(void)
{
    adc_deinit();

你这个是两个组都用的软件触发,我想再请教一下你,注入组用定时器0的通道3触发(我更改例程的定时器2通道0),然后就触发不了了,你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吗,或者说是他们两个的触发方式和配置有不同的地方吗?希望你能帮忙解答一下,谢谢大神!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这个是两个组都用的软件触发,我想再请教一下你,注入组用定时器0的通道3触发(我更改例程的定时器2通 ...

具体问题你还是找fae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具体问题你还是找fae吧

好吧

网友B:
这个芯片只有自己摸索,感觉FAE都不给力的。有点后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芯片只有自己摸索,感觉FAE都不给力的。有点后怕。

你得找对FAE,或者自己进行调试,然后找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得找对FAE,或者自己进行调试,然后找问题。

gd32有FAE?反正我是没有见过,问了所谓的FAE,也是在网上下载个DEMO,糊弄一下。感觉他们就是写了个库函数,然后就自生自灭了。说MCU在集团里面没什么地位,用的人少。

网友D:
引用 网友B:
gd32有FAE?反正我是没有见过,问了所谓的FAE,也是在网上下载个DEMO,糊弄一下。感觉他们就是写了个库函 ...

哈哈,是没有量,所以给你的支持不大吧。你可劲吹你的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得找对FAE,或者自己进行调试,然后找问题。

请问有对的FAE推荐一下吗?最近公司在开发这款产品,需要一些技术支持,有没有联系方式什么的可以留一下,谢谢啦!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有对的FAE推荐一下吗?最近公司在开发这款产品,需要一些技术支持,有没有联系方式什么的可以留一下 ...

你芯片从哪里买的就找谁,而不是你想找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