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电容作用

楼主(2020-03-22):
请教下这个电容什么作用? 谢谢。

xch
应该画错了。c1 右脚应当连接opa 的第一脚。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增加低通的效果。正常接法是电容右辺接到运放输出端,成为有源低通滤波器。 ...

这个是不是也要结合输入信号类型来分析

网友C:
比较:
有C1
是个二极点,二零点系统
没C1
一阶电路,低通。

结论:对直流信号,都是11倍的同相放大器。对于交流,过于复杂,且是不是好的方案也不清楚,我就不说了。

网友D:
两个电容,弄出个3个极点、3个零点系统,不愧是“实战家”!!!

这是跟复旦“保安”学的,大师之道,训练中。。。

网友D:
C1的作用是让高频时候不再衰减,固定为衰减一半的信号!

网友E:
第二个括号内,分子为什么是(R2+1/SC2),分子不是应该是,1/SC2吗?这样,约掉后应该是没有极点也没有零点的啊。约掉后,分子是1,分母是(R1+R2)SC2+1.这是大于零的,所以没极点。去掉C1的话,电路是普通的正向放大,输入带低通滤波。我的分析对吗?

@叶春勇 :那我的极点的分析对吗?极点这个我不是很懂,怎么算极点的呢?把S换成jw,然后分母等于0 ?
去掉C2的,公式已经更正。楼主很厉害。

网友E:
引用 网友E:
第二个括号内,分子为什么是(R2+1/SC2),分子不是应该是,1/SC2吗?这样,约掉后应该是没有极点也没有 ...

我好像回答错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C1的作用是让高频时候不再衰减,固定为衰减一半的信号!

是什么个原理呢??

网友C:
这个电路,不知用途,不知信号种类,不折腾了。

网友C:
的确可以化简。
这个不知道干什么用的,研究下去,没什么意义。

网友C:
引用 网友E:
第二个括号内,分子为什么是(R2+1/SC2),分子不是应该是,1/SC2吗?这样,约掉后应该是没有极点也没有 ...

1、去掉C1的话,电路是普通的正向放大,输入带低通滤波。我的分析对吗?
答:完全正确。
2、极点是拉普拉斯变换的一种概念,来自 《自动控制原理》 《信号与系统》,《数字信号处理》,这三门课程。
例如一阶rc低通 hs=1  /(RCs+1)  那么s=-1/RC为极点。其中极点为负值是衰减的。为正值是指数增长的。这个鬼东西我一时说不清楚。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的确可以化简。
这个不知道干什么用的,研究下去,没什么意义。

我还在那里算。。。。搞不懂这电路的用途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我还在那里算。。。。搞不懂这电路的用途

今天把TI的有源滤波器翻了一遍,没这个电路。

楼主:
谢谢各位 ,他的电路说明里有一项提到了 “速度补偿”, 应该就是这个了。 对于不同的外部速度,那么进入的波的频率也不同,这个感觉和xukun说的扯上了关系。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 ,他的电路说明里有一项提到了 “速度补偿”, 应该就是这个了。 对于不同的外部速度,那么进入的 ...

网友C:
无电容:

有电容:

网友D:
我晕,真受不了了。
如此简单的电路,运放是理想的,居然动用matlab求解方程,用matlab画波特图。。。
好比买菜,1元一斤,买了15斤要付多少钱?把计算器拿出来啪啪一顿按,算出来是15元。。。
这就是用火泡打蚊子啊。

这个东西,我也是刚掌握,需要练习。练习中。。。

网友F:
这个环路增益还是闭环增益?说明不了稳定性啊。

网友F:
加个反馈电容的目的,在0DB线上消除第二个极点带来的相位滞后影响,加个零点稍在第二个极点前,这叫做超前补偿。还有一种滞后补偿,直接加在第一点极点前,在达到原来第一极点下前穿越0DB线。这也能稳定。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无电容:

有电容:

哪个软件?

网友G:
是否是自举?

网友C:
引用 网友F:
这个环路增益还是闭环增益?说明不了稳定性啊。

网友C:
matlab算的,手算还不累死呀。不过都是理论上的东西,不用深究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加个反馈电容的目的,在0DB线上消除第二个极点带来的相位滞后影响,加个零点稍在第二个极点前,这叫做超前 ...

楼主:
谢谢各位,实践验证仿真, 仿真明示理论。

网友H:
增加低通的效果

网友I:
要极点干嘛呢

网友C:
信号与系统中,稳定性的判断,极点在左半边稳定。右半边发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