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PIC核OTP系列] OTP单片机仿真的时候有的指令设置不了断点

楼主(2020-03-22):
为什么otp单片机仿真的时候,,已经定义了全局变量了,,为什么单单那条指令设置不了断点,,仿真的时候直接跳过了,,不执行,,,新手求助!!!!!

网友A:
被优化掉了吧

网友A:
这个写法,编译器会认为那句是多余的

网友B:
没用过,调试模式下还不行?

网友C:
这个操作相当于AR=1<<……

网友C:
编译器那么聪明,肯定会被优化掉的。

有办法解决?

网友D:
优化掉了,我也碰到这种情况

@苏校涵 :具体情况还是问一下芯圣的FAE。
你有解决的办法?

网友E:
总共就1K指令空间,还用C语言?
对这种资源紧张的小MCU,C语言就是个**肋,扔了吧,老老实实用汇编才靠谱

网友F(2020-05-02):
请问芯圣的OTP芯片电平中断怎么实现短按休眠,长按输出脚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