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大佬帮我设计一个很简单的电路呀

楼主(2020-03-23):
把一个5V 5M 5%占空比的方波放大成12V 5M 5%的方波该怎么设计电路呀 想用运放设计 运放选型该怎么样

感谢您提出问题,大家讨论的很热烈,奖励您100家园币。家园币可以兑换礼品或抽奖~
xch
2.5Vin->6Vout?
xch
5Vin->12Vout?
xch
0Vin->0Vout?

网友A:
试试数字隔离器,,那种电容隔离芯片,

网友B:
如果是固定话,电平转换(数字电路整形电路即可)

我那个是模拟电路

网友C:
这个芯片不知道速度如何

网友D:
应该往逻辑块考虑。

网友E:
5M 是 200nS, 5% 是 10nS 宽, 至少 100MHz 了。
    如果不要求 100% 还原波形, 可以找找 高速MOSFET驱动IC,大概能找到几个合适的,比较贵。
       不过还是要看 是什么负载,如果是 1000pF 以上的电容,大概只能用分立元件搭了。  楼主想用 高速运放 做,可以挑战一下

网友F:
直接用比较器实现。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直接用比较器实现。

一般比较器速度达不到要求吧,毕竟是5M,还有5%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一般比较器速度达不到要求吧,毕竟是5M,还有5%

比较器怎么实现

网友F:
引用 网友G:
一般比较器速度达不到要求吧,毕竟是5M,还有5%

最多相位有点延迟,速度,5%都能达到。

网友H:
我想问一下直接用三极管有什么问题?哪位大佬给讲讲?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我想问一下直接用三极管有什么问题?哪位大佬给讲讲?

根据楼上的计算,用三极管的话,也要响应在100M以上的三极管

网友H:
引用 网友I:
根据楼上的计算,用三极管的话,也要响应在100M以上的三极管

所以?
这种三极管一抓一大把。用三极管不香吗?
叫人家用运放是基于什么考虑的?

三极管怎么实现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所以?
这种三极管一抓一大把。用三极管不香吗?
叫人家用运放是基于什么考虑的? ...

现在用运放比较多,可以的话个人认为三极管和运放没什么区别

网友B:
引用 网友H:
所以?
这种三极管一抓一大把。用三极管不香吗?
叫人家用运放是基于什么考虑的? ...

用三极管实现有点大,用OC 门实现,就要考量集电极负载多大,欧母级差不多,根据RC积要很小,最后级用PP驱动。

网友B:
用电流反馈运算放大器接成同相放大,放大倍数为2.4倍,电源为15V ,也是可以的。

ti,adi一大把电流模OP.宽带的
那运放得怎么选型

网友J:
引用 网友H:
所以?
这种三极管一抓一大把。用三极管不香吗?
叫人家用运放是基于什么考虑的? ...

100MHz以上的三极管是一抓一大把,但是要实现10ns的脉冲整形,需要特定电路才可以。
不能工作到饱和区域,只能工作于放大区。
否则饱和退出时间可能就是1us了,即使10GHz的三极管也是如此。

网友J:
如果是简单的电路,大佬不一定会替你设计。
事实上,这不是一个简单的电路。

那你这么说大佬就会帮我设计了

网友B:
用LMHXXXX,就可以。THS3XXX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LMHXXXX,就可以。

具体怎么接电路呢 大佬 求指教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具体怎么接电路呢 大佬 求指教

下载个数据表,有典型应用电路。前一种是电压反馈型,后一种是标准的电流反馈型式,对容性负载更有适应性。放大率可更改反馈电阻值。都需要端接电阻防止反射。

网友K:
这电路不简单。 不如出价百万,或者去偷

网友J:
楼上的放大器,速度是快,1倍放大,可达900V/us以上,10ns,也就是9V了,也够悬的,也许可以满足要求。
就看LZ的要求了。窄脉冲高频方波放大,其实也挺难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J:
100MHz以上的三极管是一抓一大把,但是要实现10ns的脉冲整形,需要特定电路才可以。
不能工作到饱和区域 ...

您好!有几个疑问请教您:
这个饱和退出时间指的是哪个?
从饱和到截止切换的时间吗?

网友J:
引用 网友H:
您好!有几个疑问请教您:
这个饱和退出时间指的是哪个?
从饱和到截止切换的时间吗?

从饱和退出到放大状态的时间。
如果是开关工作,也可以大致理解为从饱和到截止时间。
具体,多找几个三极管的数据手册,有些会写这个参数的,大致1us的量级。
所以,数字电路,比如TTL电路,内部电路的多个三极管是很讲究的,就是避免深度饱和。

网友K:
目标: 5MHZ,5%DUTY,5Vpp in, 12VPP out;
算一下放大器需求:
脉冲最小宽度10nS,假设允许方波输入输出三角波,则SR =1200V/uS。

如果,上升/下降沿仅允许0.5nS ,则SR = 24000V/uS。

根据输出三角波条件在TI官网找到唯一一款 可能可以用的 OPA :THS3491。SR = 8000V/uS.
倒推输出波形上升/下降沿可能可以达到1.5nS以内,

不贵,$5.46@1ku.

网友H:
引用 网友J:
从饱和退出到放大状态的时间。
如果是开关工作,也可以大致理解为从饱和到截止时间。
具体,多找几个三极 ...

谢谢解惑!

这个是 米勒电容 带来的问题,从 古老的 电子管、到 晶体三极管、MOSFET, 全有这个 问题

网友E:
null

没人要,删除了
@xch :文字付费,就不给你看!
@xch : 站方没有搞 家园币 付费方式,那就只能用站方开放的现金钱包付费。 你这 文字付费 是条新路子。
xch
没看到
xch
5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载个数据表,有典型应用电路。前一种是电压反馈型,后一种是标准的电流反馈型式,对容性负载更有适应性 ...

这个带宽不够吧 感觉够呛

带宽要到500M了。
100次谐波够不够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带宽不够吧 感觉够呛

何以见得呢?

@shandianfahuo ,看你近似度多大。
100M带宽真的够吗

网友L:
可能楼主只是做个DCDC控制器,5%的PWM没有必要边沿很方正,只要是从输入的占空比5%到6%增加的时候,输出也是单调增加的就可以了。

楼主:
怎么样会让这个失真小一点呢

网友B:
采用雷达放大的IC吧,你是做军工的?需要这么严格,

网友E:
引用 楼主:
怎么样会让这个失真小一点呢

你把反馈电阻 R1 改小一点,也许波形会好看一点。

网友M:
用三极管做个推挽电路即可,速度太快了,管子不好找

网友K:
xch
反馈电阻使用770Ω/550Ω ,波形没有过冲,但是边沿也缓了

网友B:
采用这么高的动态性能,要反思值不值,用在什么项目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