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

楼主(2020-03-23):
请问想做一条数据线,用的是新唐NUC123系列,应该选择哪一个案例

网友A:
什么数据线需要单片机啊

网友A:
你是想做一个USB的转其他数据的线吧

苹果转安卓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想做一个USB的转其他数据的线吧

就是苹果传数据,安卓接受

网友A:
没做过啊,不懂,我还以为是USB转I2C,SPI,UART呢。

网友B:
不懂啊,没这种经验,数据线还需要单片机吗

网友C:
这种操作真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