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windows XP SP3 ghost系统 !

楼主(2020-03-23):
在雨林木风 下载了两个 windows XP SP3 ghost系统,一个1.39G,一个1.53G。
结果,都不能用!

谢谢!

说明:
疫情原因,一朋友小孩在家上网课,电脑特慢,让我帮他做系统。
于是,我在网上 下载了 雨林木风 XP GHOST 系统。在电脑上装了矮人DOS。

可是,在恢复镜像时,却提示 下载的 两个 GHOST系统 都不能用。

好悲催!疫情期间,去朋友家一趟,多么不便!

为了 不再空跑,来论坛 寻求 可靠能用的XP GHOST系统。

网友A:
为啥不用微软原版的呢?
https://msdn.itellyou.cn/
下载安装,然后科学用软件

网友B:
要改为兼容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啥不用微软原版的呢?
https://msdn.itellyou.cn/
下载安装,然后科学用软件

谢谢前辈!

原版 ?就是 光盘那种的,对吗 ?安装太慢了,还要装驱动 ............累死人,N年前装过

想要ghost的,镜像恢复,10分钟搞定的那种

楼主:
谢谢大神!

“兼容模式”,没看明白,还请 稍加 详细些

网友C:
装不上是sata驱动的关系吧
某些笔记本没有兼容模式选项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前辈!

原版 ?就是 光盘那种的,对吗 ?安装太慢了,还要装驱动 ............累死人,N年前装过

现在都是用u盘安装,电脑早没有光驱了。
我是从来都不用ghost系统的,缺少太多文件,弄个硬件驱动难死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都是用u盘安装,电脑早没有光驱了。
我是从来都不用ghost系统的,缺少太多文件,弄个硬件驱动难死人 ...

谢谢大神!

装了个win7,补丁 Service Pack 1 后,还是 无法使用Python,好悲惨!

因此,决定  下载原版,安装原版

@dirtwillfly :前辈言之有理,感谢!
必须用原版

网友C:
ghost版本还要吗?前几天有朋友需要,我传过一个。

需要,劳驾大神发下: my136email@foxmail.com 先谢谢了!

网友C:
原版的xp我也有的,还需要吗?

需要,劳驾大神发下: my136email@foxmail.com 先谢谢了!

网友D:
我也估计是驱动问题,  现在的 xp ,  可能只能放在虚拟机了.   我用的是 600M 的 XP 系统, 多年以前的备份

网友E:
当年YLMF最经典的一款《YlmF_GhostXP_SP3_Y6.0纯净版》,拿出来分享一下。
      链接:https://share.weiyun.com/5NPR4fW 密码:7h44wg
大学的时候使用没问题,但是2年前帮别人装这个系统的时候提示盗版,没研究过什么原因。 毕竟没怎么用过XP了,现在主打WIN7。

楼主(2020-06-09):
引用 网友A:
为啥不用微软原版的呢?
https://msdn.itellyou.cn/
下载安装,然后科学用软件

请问大神,要进行 SHA1校验 吗 ?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大神,要进行 SHA1校验 吗 ?

一般不用的。进行校验就是验证文件完整性和防篡改。
我没验证过,下载的都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不用的。进行校验就是验证文件完整性和防篡改。
我没验证过,下载的都可以用 ...

谢谢前辈!

没有校验,我也安装成功了。

可是,发现,安装后的系统,也被 修改过了:安装了360、淘宝等...............

MSDN的系统,已经不是原版了

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