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 结构体赋值???

楼主(2020-03-23):
ui, hz, ADDR, ev, AD
如题,typedef struct{
    uint8_t sof; // 起始符
    union {
        struct
        {
            uint8_t devtype;                  // 设备类型
            uint8_t devno[HZ_DEVNO_LENGTH];   // 设备地址
            uint8_t vendor[HZ_VENDOR_LENGTH]; // 厂商代码
        } u;
        uint8_t addr[HZ_ADDR_LENGTH]; // 地址码
    } alladdr;
    uint8_t ctrlcode; // 控制码
    uint8_t len;      // 数据长度
    uint8_t data[128]; // 帧数据
} HZ_Frame;

楼主:
条件是:
1、HZ_Frame *frame;
2、frame = (HZ_Frame *)p;
3、p是串口接收到的20个字节,如“EF EF EF EF 68 01 04 00 01 20 20 00 00 24 06 E5 04 00 08 01 80 4A 16”;
4、其中0x68// 帧起始符;0x16// 帧结束符

xch
指针类型强制转换能对齐?HZ_Frame 指针应该是默认32位对齐的吧? 如果不能,则转换非法。

楼主:
frame = (HZ_Frame *)p;???
我赋值赋不过去啊,按顺序赋值吗?

网友A:
多学C语言 ,看一些公开协议的代码

网友B:
应该可以指针赋值的,不过还要注意字节对齐和大小端的问题。

网友C:
语法上没发现有什么问题,编译器提示什么错误?

网友D:
结构体内成员的物理地址不是连续摆放的。对齐的。所以无法强制转换。别偷懒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结构体内成员的物理地址不是连续摆放的。对齐的。所以无法强制转换。别偷懒

...

多谢

网友E:
这是电表数据帧吗

网友F:
感觉没啥问题,可以赋值啊

网友G:
可以赋值,不能直接强制转换就换一个指针类型中转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感觉没啥问题,可以赋值啊

是可以,代码我贴的不全;我提问,是不了解结构体赋值,
1                2                      3              4                             5                                6                   7
设备类型     00(保留)      通道号        绑定传感器数量        绑定的传感器地址        校验1位        固定不变;
68 01 04 00 01 20 20 00 00 24 06 E5这一段不知道是什么时候赋值的,赋到哪里了
如果赋值
typedef struct{
    uint8_t sof; // 起始符                                                                0X68--OK
    union {
        struct
        {
            uint8_t devtype;                  // 设备类型                            "1"--OK
            uint8_t devno[HZ_DEVNO_LENGTH];   // 设备地址             ?
            uint8_t vendor[HZ_VENDOR_LENGTH]; // 厂商代码            ?
        } u;
        uint8_t addr[HZ_ADDR_LENGTH]; // 地址码                           ?
    } alladdr;
    uint8_t ctrlcode; // 控制码                                                          ?
    uint8_t len;      // 数据长度                                                       ?
    uint8_t data[128]; // 帧数据                                                     ?
} HZ_Frame
还是说串口接收的都放uint8_t data[128]; // 帧数据 中,但是整个代码其它地方我没看到对其它?赋值

网友F:
引用 楼主:
是可以,代码我贴的不全;我提问,是不了解结构体赋值,
1                2                      3      ...

就没看懂你说啥

网友H(2021-11-18):
#pragam pack(1)
#pragam pack

memset();

网友I:
这是用,C语言的union共同体给结构体赋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