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DSC ISP 软件问题

楼主(2020-03-23):
小排量烧录,勾选和不勾选擦除,编程都执行擦除,新的芯片应该都是空白的吧,是不是就不用擦除了,这样烧录应该可以快点

网友A:
都要选择擦除的,只是片擦还是页擦的区别

网友B:
这个功能不错,可以检查以前的芯片有没有用过,是不是全新的片子。

网友C:
批量编程的时候,用这个下载明显偏慢,应该还有其他的下载工具的吧。

有离线编程器,一般代码3秒左右就搞定了

网友D:
下方这个的操作更友好点,速度也更快一点。

网友E(2021-05-11):
这位师傅  请问 一下 这个软件能分享一下吗  我咋搜不到呢 谢谢了 905362364@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