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TI总结--BQ34Z100-G1主题精选问答

楼主(2020-03-23):
为什么在数据存储器中有两个“周期计数”参数?
只要累积放电大于或等于CC阈值,配置>数据>循环计数(Configuration> Data> Cycle Count就会增加。存储在配置>数据>循环计数(Configuration> Data> Cycle Count)中的值由CycleCount()返回:0x2C/0x2D命令对。
Qmax更新时,气压表>状态>循环计数(Gas Gauging> State> Cycle Count)设置为等于存储在配置>数据>循环计数(Configuration> Data> Cycle Count)中的值。
MaxError(): 最后一次QMAX更新之后,对于CycleCount()的每个增量,0x03内部将递增0.05%,例如((配置>数据>循环计数(Configuration>Data>Cycle Count)-电量计>状态>循环计数(Gas Gauging>State>Cycle Count))* 0.0005)。

楼主:
CC增益和CC Delta都用于校准检测电阻,但是CC增益和CC Delta有什么区别?

CC增益是用于校准感测电阻、走线和内部库仑计数器(积分ADC delta sigma)误差的增益因子。在报告平均电流的算法中使用它。

CC Delta是用于校准感测电阻、走线和内部库仑计数器(积分ADC delta sigma)误差的增益因子。通过剩余容量寄存器报告电池充放电的算法中使用它。

CC增益和CCDelta之间的区别在于:报告平均电流的算**抵消时基,因为平均电流不具有时间元件(以mA报告),且CC Delta需要一个时基来报告剩余容量(它以mAh为单位报告)。

CC增益和CC Delta不需要用户直接修改。它们可通过“校准”模式中的当前校准功能进行修改。

楼主:
如何在装有x86类型处理器的计算机上为bq34z100-G1 执行浮点转换?我可以用来验证数字对吗?
有关我们许多仪表的浮点格式的一般信息(例如bq27xxx、bq34z100bq34110):
不符合IEEE标准;它为大字节序,指数优先。接下来的3个字节是尾数,其隐含的第一位为1,因此以数字的精度挤出一个额外的位。但是,请注意尾数第一个字节的MSB是符号位。
此处为“C”代码,它占用4个字节,并在基于Intel的典型计算机(小字节序)上从仪表的大字节序转换为双字节序。

楼主:
BQ34Z100-G1:如何设置BQ34Z100-G1来测量铅酸(PbA)?
要快速开始与电量计通信,请遵循以下快速入门指南:www.ti.com/.../sluubv2
您可启动,并以4 V运行。设置FLASH UPDATE OK VOLTAGE = 1000 mV
建立通信后,如果电池电压低于5 V,则使设备保持低于5 V模式。
如果电池大于5 V,则更改VOLTSEL = 1,然后关闭设备电源。请按照以下说明在电路板上相应设置外部分压器:www.ti.com/.../sluu904
使用外部分压器(16 V、32 V或48 V模式)跳线组(和> 5 V跳线组)时,请以较高的电压为设备供电。
单击bqStudio中功能区上的“数据存储”按钮以打开“数据存储”窗格。如果将分压器设置为16 V,则将分压器设置为19182。如果EVM上的分压器设置为32 V,则将分压器设置为37364。如果EVM上的分压器设置为48 V,则将分压器设置为55545。
单击bqStudio中功能区上的“校准”按钮以打开校准窗格。
选中“校准cc偏移”和“校准板偏移”复选框,然后单击“校准”按钮。
校准完成后,请取消选中所有复选框并校准电压,如本视频所述:training.ti.com/bq34z100-g1-voltage-calibration
电压校准完成后,请执行此视频中所述的电流校准:training.ti.com/bq34z100-g1-current-calibration
接下来,我们将对您的电池进行chemID匹配。
更换电池电源。连接充电器。让电池在室温下达到平衡。

楼主:
BQ34Z100-G1:对于设计能量标度和电流校准,设计能量标度时是否需要电流校准?
Q: 电池7s 30Ah,典型电压为3.8V.
BQ34z100G1基于1节电池进行电池设置。
设计能量为30000mAh x 3.8V = 114000mAhW 此值超过32767mAh。
需要标度 114000mAh/4标度= 28500mAh *设计能量标度是4
[ 问题 ]
   如果将设计能量设置为4,则需要的电流校准与标度(=除法器)相同,为4吗?
    *这表示设计能量设置为4,例如,实际电流为4A。
       需要校准为1A吗 ??       *等分为4 ??
  或设计能量标度与电流设置无关??特别是满充时电流??
  有时会混淆此BQ34Z100G1的电池设置和电流设置。

A: 对于这种容量的电池,若电池永远不会以高于1C的速率充电或放电,则仅需要使用设计能量标度。
如果具有此容量的充电/放电大于1C,则需要电流标度。使用当前标度(例如,因子2)配置值,并将该标度因子应用于其中所有带有A或W的值。如果在应用此标度因子后设计能量仍然过大,请应用其他设计能量标度。

Q: 是的,电流标度必须超过1C(=电池容量30000mA)。
想用当前标度 (=除法器)“再次确认”设计能量标度。
仅设计容量标度时,不会更改“电流标度”。
30A以下的充电/放电电流  。
这是否正确 ??

A: 是的,对于设计能量标度,请在量表中进行设置,然后修改数据表中表15中给出的值。
如果电流不超过+/- 30 A,则无需电流标度。

网友A:
谢谢版主总结的资料。

网友B:
bq34z100这个芯片怎么用?

网友C:
bq34z100-g1必须学习过之后才能读取电量吗

网友D:
支持bq34z100吗

网友E:
电源管理芯片BQ34Z100的原理图

网友F:
想用单片机通过IIC读取BQ34z100里

网友G:
芯片BQ34Z100电池管理芯片

网友D:
速度怎么样呢

网友H:
芯片是电量计,用法有很多

网友C:
bq34z100是标准i2c吗

网友E:
要确保BQ34Z100-G1是否能正常通讯

网友B:
如何进行BQ34Z100的具体参数配置

网友F:
BQ34Z100中文资料,BQ34Z100应用电路

网友A:
引用 楼主:
BQ34Z100-G1:对于设计能量标度和电流校准,设计能量标度时是否需要电流校准?Q: 电池7s 30Ah,典型电压为3 ...

学习以后受益匪浅呢。

网友G:
驱动I2C总线的

网友I:
BQ34Z100-G1主题精选问答给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