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TI总结--DCDC Layout

楼主(2020-03-23):
客户端经常出现,电路正确,可以输出noise偏大,或者输出电流达不到芯片原有的规格,这个一般是和layout有关的。
下面以buck芯片为例:
从这张图明显可以看到寄生参数带来的影响
为了形象说明,我们以TPS62130为例来说明layout中要注意的问题:
  • 从图中可以看到输入电容是尽量靠近芯片Vin脚。
  • 有效隔离模拟GND和功率GND,在芯片底部短接。
  • SW脚充实规则(宽大,刚好接近电感PAD大小,同时尽量靠近SW,没有留下过多多余空间。
  • 整个功率回路做到了尽量小。回路过大,寄生参数的影响也会加大,对于OCP的影响特别大,容易造成带载能力下降。

楼主:
A:DCDC电源PCB layout时候,电源芯片的输出电压Vout到2个反馈分压电阻连接处的走线可以长吗?
Q:参考一下芯片datasheet或者EVM板的layout, 一般这个先要求尽量短,避免noise,但实际上都不会很短。所以参考datasheet或者EVM是比较保险的。

网友:
DCDC变换器的主电路可以分为哪几个部分?

网友A:
都说dcdc电路不能并联

网友B:
怎样设计DCDC隔离电源

网友C:
layout 参考平面 信号可否垮层

网友D:
做高速电路LAYOUT的吗?

网友E:
dcdc升压电路占空比计算?

网友F:
做过双向DCDC变换器吗?

网友G:
恒流与恒压的主要区别是什么

网友H:
pcb的原理图和layout有什么区别

网友I:
谢谢版主的资料。

网友A:
有小型隔离DCDC模块的电路图?

网友B:
DCDC输出端箝位二极管的作用?

网友:
dcdc 布局会影响电源效率吗

网友C:
数字电路layout要注意什么问题

网友F:
DCDC电源要加个检测电路吗

网友E:
DCDC转换电路输出端的输出电容有什么作用

网友G:
LAYOUT学信号仿真难么

网友H:
学习版图layout有什么建议

网友D:
LAYOUT 的最基本原则是什么?

网友J(2020-12-06):
1.输入地与输出地必须链接在一起,
2.开关环路尽量小。
请问layout需要注意什么事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