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32最小核心板和二氧化碳传感器ccs811求助

楼主(2020-03-23):
用32最小核心板编写的程序测试二氧化碳浓度,但测试出的数值不变,reset之后数值一下变成最大值,大佬们谁知道为什么

网友A:
先判断与传感器的连接是否正确,与传感器的通讯是否正确,还有显示等部分是否正确,都正确了再看测试方法是否正确,比如如何改变传感器周围的二氧化碳浓度。最后如何可以的话,再备一个传感器做对比

网友B:
你不安装传感器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