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应用]
SH79F6488 AD 值不稳定

楼主(2020-03-23):
利用其20bitADC 采样热敏电阻和热电偶时,在同一环境下的ADC值相差很大,不稳定。不知道谁有高招?

网友A:
先拿示波器看看电源纹波是不是过大,另外采样电路是否合理

网友B(2026-02-07):
前端信号调理电路

网友C:
使用屏蔽线连接传感器,单点接地,避免地环路干扰。敏感走线两侧加GND铜皮包地处理,减少电磁耦合。

网友D:
在ADC Vref引脚附近放置10μF钽电容+0.1μF陶瓷电容并联。

网友E:
上电时自动执行校准程序,抵消器件老化影响。

网友F:
数字滤波算法

网友G:
低速采样 + 过采样 + 校准,匹配输入阻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