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都是MODBUS协议,地址却不一样?

楼主(2020-03-23):
触摸屏和单片机通讯,以前用的是维伦触摸屏,现在想用用显控的代替。发现一个问题,假如一个数值显示原件在触摸屏里的地址是1,维伦发出的地址就是0,而显控发出的地址就是1。我感到很奇怪,难道MODBUS协议不是通用的么?为什么这两家触摸屏会有不一样?我问了显控,他们说就是这样
谢谢

很正常,MODBUS 定义了通信格式,又没有定义了寄成器的功能。

网友A:
寄存器起始地址问题吧  移个位不就可以了

网友B:
Modbus是法国莫迪康发明的,正宗的莫迪康的modbus不从0开始。从1开始,不过无所谓。小问题

网友C:
用过很多modbus的设备,不同厂家会有不同的实现方式。
同是温湿度传感器,不同厂家可能寄存器地址不同,温湿度数据的顺序不同,还有发送读指令后到返回数据的时间不同,还有广播地址不同的,多种情况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Modbus是法国莫迪康发明的,正宗的莫迪康的modbus不从0开始。从1开始,不过无所谓。小问题 ...

谢谢,我以为既然是国际标准,应该是统一的。软件移植过来不能用,才发现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过很多modbus的设备,不同厂家会有不同的实现方式。
同是温湿度传感器,不同厂家可能寄存器地址不同,温 ...

是的,还发现这两家的触摸屏,同样的写入,命令都不一样

对,支持的命令也有差别

网友D:
正常的,从你描述上来看,维纶的是标准的方式。
刚开始的时候确实觉会觉得很奇怪,习惯也就好了。

网友E:
modbus好多是兼容的,但是会有相互区别的,有些厂家会自定义一些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