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NUCLEO试用】NUCLEO-L552ZE-Q之移植uCOS-II+uC-Probe工程

楼主(2020-03-23):
终于周末,可以有时间来整理之前研究的知识,分享到论坛首先上传新买的Thinkpad T490,颜值个人感觉还可以,I5-10210处理器,512G的固态硬盘,8G的内存,后续考虑升级下
图1
接下来进入正题,分享STM32L552下怎么移植uCOS-III和uC-Probe;
uCOS-III和uC-Probe的下载地址,https://github.com/SiliconLabs?page=2
micrium开源的全家桶源码都可以免费下载使用
移植uCOS-III和uC-Probe很简单,创建工程STM32L552ZET6_uCOSIII_uCProbe,拷贝相关库文件到工程文件路径下,在打开的工程文件下添加所有所需的文件,设置相关头文件的路径,如下图所示:
图2
图3
图4
图5
工程首先由main创建AppTaskStart启动任务,然后再由AppTaskStart启动任务去创建三个用户任务,分别为AppTaskLed1、AppTaskLed2和AppTaskCore;
1、main函数如下所示:
int main(void)
{
        OS_ERR err;

        SystemClock_Config();

        BSP_ClkInit();                                              /* Initialize the main clock                            */
        BSP_IntInit();                                              /* Initialize the interrupt vector table.               */
        BSP_OS_TickInit();                                          /* Initialize kernel tick timer                         */

        Mem_Init();                                                 /* Initialize Memory Managment Module                   */
    CPU_IntDis();                                               /* Disable all Interrupts                               */
    CPU_Init();                                                 /* Initialize the uC/CPU services                       */

        OSInit(&err);

        OSTaskCreate((OS_TCB     *)&AppTaskStartTCB,                /* Create the start task                                */
                 (CPU_CHAR   *)"App Task Start",
                 (OS_TASK_PTR ) AppTaskStart,
                 (void       *) NULL,
                 (OS_PRIO     ) APP_CFG_STARTUP_TASK_PRIO,
                 (CPU_STK    *)&AppTaskStartStk[0],
                 (CPU_STK_SIZE) APP_CFG_STARTUP_TASK_STK_SIZE / 10,
                 (CPU_STK_SIZE) APP_CFG_STARTUP_TASK_STK_SIZE,
                 (OS_MSG_QTY  ) 5u,
                 (OS_TICK     ) 0u,
                 (void       *) 0,
                 (OS_OPT      )(OS_OPT_TASK_STK_CHK | OS_OPT_TASK_STK_CLR),
                 (OS_ERR     *)&err);

        OSTimeSet(0, &err);

        OSStart(&err);
}

2、AppTaskStart启动任务如下所示:
static  void  AppTaskStart (void *p_arg)
{
        OS_ERR      err;

        OS_TRACE_INIT();                                            /* Initialize the uC/OS-II Trace recorder               */

    BSP_OS_TickEnable();                                        /* Enable the tick timer and interrupt                  */

    sInitMCU();                                                 /* Initialize BSP functions                             */

#if OS_CFG_STAT_TASK_EN > 0u
    OSStatTaskCPUUsageInit(&err);                               /* Compute CPU capacity with no task running            */
#endif

#ifdef CPU_CFG_INT_DIS_MEAS_EN
    CPU_IntDisMeasMaxCurReset();
#endif

        //Shell_Init();                                                                                                /*Initialize uC/Shell*/
    //ShShell_Init();
        //Terminal_Init();
    App_OS_SetAllHooks();

        PROBE_TERM_ERR term_err;

        ProbeCom_Init();         /* Initialize the Generic module */
    ProbeRS232_Init(115200); /* Initialize the USART3 interface */
    ProbeRS232_RxIntEn();    /* Initialize the USART3 Rx interrupts */

    ProbeTermAppHookRxPtr = AppProbeTermHookRx;
    ProbeTermInit(&term_err); /* Initialize the uC/Probe terminal window. */

    ProbeTermTrcPrint("system initialization success!\n");  /*Output info to uC/Probe terminal window*/

    OSTaskCreate((OS_TCB     *)&AppTaskLed1TCB,                /* Create the Led1 task                                */
                 (CPU_CHAR   *)"App Task Led1",
                 (OS_TASK_PTR ) AppTaskLed1,
                 (void       *) p_arg,
                 (OS_PRIO     ) APP_CFG_TASK_LED1_PRIO,
                 (CPU_STK    *)&AppTaskLed1Stk[0],
                 (CPU_STK_SIZE) APP_CFG_TASK_LED1_STK_SIZE / 10,
                 (CPU_STK_SIZE) APP_CFG_TASK_LED1_STK_SIZE,
                 (OS_MSG_QTY  ) 5u,
                 (OS_TICK     ) 0u,
                 (void       *) 0,
                 (OS_OPT      )(OS_OPT_TASK_STK_CHK | OS_OPT_TASK_STK_CLR),
                 (OS_ERR     *)&err);

    OSTaskCreate((OS_TCB     *)&AppTaskLed2TCB,                /* Create the Led2 task                                */
                 (CPU_CHAR   *)"App Task Led2",
                 (OS_TASK_PTR ) AppTaskLed2,
                 (void       *) p_arg,
                 (OS_PRIO     ) APP_CFG_TASK_LED2_PRIO,
                 (CPU_STK    *)&AppTaskLed2Stk[0],
                 (CPU_STK_SIZE) APP_CFG_TASK_LED2_STK_SIZE / 10,
                 (CPU_STK_SIZE) APP_CFG_TASK_LED2_STK_SIZE,
                 (OS_MSG_QTY  ) 5u,
                 (OS_TICK     ) 0u,
                 (void       *) 0,
                 (OS_OPT      )(OS_OPT_TASK_STK_CHK | OS_OPT_TASK_STK_CLR),
                 (OS_ERR     *)&err);

        OSTaskCreate((OS_TCB     *)&AppTaskCoreTCB,                /* Create the Core task                                */
                 (CPU_CHAR   *)"App Task Core",
                 (OS_TASK_PTR ) AppTaskCore,
                 (void       *) p_arg,
                 (OS_PRIO     ) APP_CFG_TASK_CORE_PRIO,
                 (CPU_STK    *)&AppTaskCoreStk[0],
                 (CPU_STK_SIZE) APP_CFG_TASK_CORE_STK_SIZE / 10,
                 (CPU_STK_SIZE) APP_CFG_TASK_CORE_STK_SIZE,
                 (OS_MSG_QTY  ) 5u,
                 (OS_TICK     ) 0u,
                 (void       *) 0,
                 (OS_OPT      )(OS_OPT_TASK_STK_CHK | OS_OPT_TASK_STK_CLR),
                 (OS_ERR     *)&err);

        //OSTaskDel ( & AppTaskStartTCB, & err );
        while (DEF_TRUE) {                                          /* Task body, always written as an infinite loop.       */
                /*Period handle uC/Probe terminal window*/
        //ProbeTermCmdRxTaskHandler();
        //ProbeTermCmdTxTaskHandler();
        ProbeTermTrcTaskHandler();
                OSTimeDly ( 50, OS_OPT_TIME_DLY, & err );
    }
}

调用uC-Probe初始化设置函数,50ms周期处理uC-Probe与配套上位机的数据交互;
3、AppTaskLed1任务
static  void  AppTaskLed1 ( void * p_arg )
{
        OS_ERR err;

        (void)p_arg;

    while (DEF_TRUE) {                                          /* Task body, always written as an infinite loop.       */
                GPIOA->ODR ^= GPIO_ODR_OD9;
                OSTimeDly ( 500, OS_OPT_TIME_DLY, & err );
    }
}

4、AppTaskLed2任务
static  void  AppTaskLed2 ( void * p_arg )
{
        OS_ERR err;

        (void)p_arg;

    while (DEF_TRUE) {                                          /* Task body, always written as an infinite loop.       */
                GPIOB->ODR ^= GPIO_ODR_OD7;
                OSTimeDly ( 500, OS_OPT_TIME_DLY, & err );
    }
}

5、AppTaskCore任务
uint32_t gobalcount = 0;
static  void  AppTaskCore ( void * p_arg )
{
        OS_ERR err;

        (void)p_arg;

    while (DEF_TRUE) {                                          /* Task body, always written as an infinite loop.       */
                gobalcount++;
                GPIOC->ODR ^= GPIO_ODR_OD7;
                OSTimeDly ( 500, OS_OPT_TIME_DLY, & err );
    }
}

创建了一个gobalcount全局变量,用于演示uC-Probe功能;
6、安装Micrium uC-Probe (4.8.1.0)软件,这个软件已经可以免费使用,不需要**,大家去官网就可以下载
图7
7、导入工程编译生成的.axf文件
图8
8、由于采用串**互数据,所以设置串口配置
图9
10、添加控件,拖到gobalcount到控件上,最后演示运行效果(不会制作动图)
图10
通过uC-Probe可以在线查看工程相关变量的实时运行值,也可以在线修改,是个开发调试的好工具
最后上工程,大家可以自行研究

网友A:
哈哈哈 这可还行,先占楼~

网友A:
那您可别忘了哈

楼主:
uCOS-II移植uC-Probe有点问题,只能留到周末解决了再上传
uC-Probe支持JLink、串口、TCPIP和USB等多种数据通信工作方式,用JLink等工具软件是最简单的
不过串口和TCPIP感觉可以远距离,uC-TCPIP移植太复杂,一时肯定搞不定,只能先研究串口

网友A:
大大,您这篇帖子,一直没有更新哦,还请您及时更新,管理员也好给予奖励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大,您这篇帖子,一直没有更新哦,还请您及时更新,管理员也好给予奖励哦 ...

小喇叭,待周末更新,新买的电脑一切软件都需要重新安装搞起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小喇叭,待周末更新,新买的电脑一切软件都需要重新安装搞起

嗯嗯,祝贺换了新电脑哈哈,我也想换个新的笔记本,但是我也不干嘛。。。算了我还是继续用吧,省钱

话说您换的啥牌子?好用不?

网友B:
这 要是有源代码就好了

网友C:
楼主是不是忘了

网友D:
好像要太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嗯,祝贺换了新电脑哈哈,我也想换个新的笔记本,但是我也不干嘛。。。算了我还是继续用吧,省钱

话说 ...

ThinkPad T490,还是没钱,不然真想买X系列的或者服务器

楼主:
你们对micrium感兴趣嘛?也没见几个人有兴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 要是有源代码就好了

工程源代码已经全部上传

网友A:
感谢分享,奖励您500家园币,家园币可以兑换礼品或抽奖,欢迎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