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5V转3.3V 常用芯片

楼主(2020-03-23):
前言:5V是较为常用的外部输入供电电压,而3.3V是现在常用MCU以及控制芯片的供电电压。因而,电路中或需要一套5V转3.3V的芯片选择与应用方案。下面介绍最常用与最稳定的工业方案:

1. AMS1117-3.3V

芯片类型:LDO(low dropout regulator,低压差线性稳压器);

最大输入电压(最大耐压值):15V;

最大输出电流:1A;

AMS1117应用电路较为简单,不需要额外附加电路,直接就可以输入输出。如下电路所示:

下面附AMS1117芯片的原理图库和封装图库的下载:

2.德州仪器(TI)公司的TPS5xxx系列芯片

简述:TI公司的TPS5xxxx系列属于输出电压可调的DC-DC降压稳压器。

最大输入电压(最大耐压值):17V;

最大输出电流:2A;

特点:带使能开关脚EN,用于低功耗模式;

下面以TPS562209为例,需要部分外围电路来配合使用。设计应用电路所示:

输出电压VOUT与R2,R3阻值有关:  VOUT=0.76×(1+R2/R3)  单位V。

当要输出3.3V时,推荐:R2=33.2kΩ,R3=10kΩ;

3.亚德诺(ADI,收购凌力尔特Linear的电源产品)公司的LTC1962系列芯片

最大输入电压(最大耐压值):20V;

最大输出电流:200mA;

LTC1962外围电路仅需要几个滤波电容来配合使用,设计应用电路所示:

LTC1962同样具备输出使能开关功能,即SHDN引脚。当该脚为高电平时,OUT输出3.3V;当该脚为低电平时,OUT关闭输出,低功耗。

来源:allchipdata.com

网友A:
made in chinaBL1117-33CX BL1117-50CX

网友B:
很多,这类IC技术成熟,随便一个国产的都能稳定的工作,只要余量足够,不会出啥问题

网友C:
中国大陆的半导体公司,一半在做LDO,dcdc,

网友D(2022-04-05):
这个图片怎么加载不了

网友E:
这种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