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7] STM32F767 读保护问题

楼主(2020-03-23):
{
FLASH_OBProgramInitTypeDef obProgram;

        __HAL_FLASH_PREFETCH_BUFFER_DISABLE();
        HAL_FLASHEx_OBGetConfig(&obProgram);

        if (obProgram.RDPLevel == OB_RDP_LEVEL_0){
                obProgram.OptionType = OPTIONBYTE_RDP;        //读保护

                obProgram.RDPLevel = OB_RDP_LEVEL_1;
                obProgram.BORLevel = OB_BOR_LEVEL3;                //Supply voltage ranges from 2.70 to 3.60 V

                HAL_FLASH_Unlock();
                HAL_FLASH_OB_Unlock();

                HAL_FLASHEx_OBProgram(&obProgram);                //此处返回成功

                HAL_FLASH_OB_Lock();
                HAL_FLASH_Lock();
        }
        __HAL_FLASH_PREFETCH_BUFFER_ENABLE();

                return;
}

HAL_FLASHEx_OBProgram() 函数操作成功 但没实际生效  并没有写入  请问各位什么问题?

网友A:
没用过这个功能。

网友B(2020-05-20):
少了HAL_FLASH_OB_Launch();//设置进去没有加载,所以是无效的。

网友C:
应该看看所有相关库函数,看看少了哪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