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捷伦E4445A频谱分析仪自校失败Unlock维修案例

楼主(2020-03-23):
近期广东某企业送修一台是德科技E4445A频谱分析仪,客户报修仪器自校失败,下面跟着安泰维修中心的工程师一起来看看频谱分析仪是如何维修的。

一、型号:是德科技E4445A频谱分析仪
二、故障:自校失败Unlock

三、测试与判断:经检测,仪器参考板损坏造成报错,YTF损坏造成测量电平超差。故障出现4th LO Unlock,无法做自校准,模拟板烧坏。

四、维修与处理:更换参考板损坏组件,更换模拟板、维修第二本振板,修复YTF整机,调整检测仪器。

五、维修结果:仪器修复完成,自校正常。

下面西安安泰仪器维修中心分享频谱分析仪安全操作规程:
1、非相关人员不得随意使用。
2、开机后应预热三十分钟,当测试环境温度改变3-5度时,应该重新进行校准;
3、加电之前确保电源接法正确,保证地线可靠接地;
4、测试信号时一般需要在频谱仪上接一个转换头,注意将转换头的螺纹和频谱仪的螺纹对齐再用力拧,否则容易将螺纹损坏(安装和拆卸时需要注意)
5、测量大于30dBm的大功率信号时,最好先加上衰减器在进行测试,以免功率过大将频谱仪烧坏;
6、频谱仪左边是显示屏,右边是操作按键。左下角是开关。右边的操作分为5个部分:FUNCION、MARKE、SYSTEM、CONTROL、DATAENTEY。当选择某个按键时,在显示屏的右侧会出现相应的菜单选项,通过按旁边的键可以选择对应的操作。
7、注意静电防护,尤其是裸露在外的各个接口的静电防护;
8、频谱仪输入端口有一个允许输入的最大安全功率,因此最大输入信号不能超过频谱仪所允许的最大输入电平;
9、如发现仪器异常,交给专业人士查看。

以上有关频谱分析仪维修案例由西安安泰仪器维修中心整理发布,更多有关仪器维修知识欢迎访问安泰仪器维修网(www.agitekservic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