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303如何进行烧录

楼主(2020-03-23):
手上有一块gd32f303c-start板子,在keil搭建好环境之后,使用gd-link调试器下载程序失败,报错“Error: Flash Download failed - "Cortex-M4"
然后,使用gt-link programmer桌面软件下载也不行,烧录键是灰色的,是不是需要配置gd-link,又该如何配置?

楼主:
麻烦各位大佬不吝赐教~

网友A:
板载的GDlink可以用keil和IAR进行烧录

网友B:
在keil里面就可以直接下载仿真调试了啊,何必再把HEX拿出来重新找个软件去下载呢,好像多此一举了吧。

网友C:
板载的gd-link只能在mdk/IAR中下载,不能用gd的gd-link软件。软件是给完整版的gd-link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板载的gd-link只能在mdk/IAR中下载,不能用gd的gd-link软件。软件是给完整版的gd-link用的。 ...

谢谢,解决了,的确如你所说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解决了,的确如你所说

用st-link也可以烧录呀,也可以在线仿真,而且st-link还不贵,物美价廉呀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板载的gd-link只能在mdk/IAR中下载,不能用gd的gd-link软件。软件是给完整版的gd-link用的。 ...

意思是板载的gd-link是不完全版本吗?完整的和不完整的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意思是板载的gd-link是不完全版本吗?完整的和不完整的有什么区别呢?

不用管区别,完整的gd-link 300多块钱。不完整的基本用不了gd-link配套的软件,不过可以用来擦除读保护,这个还是蛮有用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在keil里面就可以直接下载仿真调试了啊,何必再把HEX拿出来重新找个软件去下载呢,好像多此一举了吧。 ...

是的,同意,只有批量的时候才会用这个软件下载的吧。

网友G:
串口不行吗

网友H:
板载的gd-link可以用pyocd擦除和烧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