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一个0.1 uf的陶瓷电容为什么会被击穿,但和它并联的一个10...

楼主(2020-03-24):
在维修一个AC  220V转DC  15V电源板时,15V的输出端发现一个0.1uf的陶瓷电容,被击穿了,已经烧黑了,万用表测量 短路。
第一次遇到,设计师给出的答案是,长期大电流,高电压,加上电容材质的老化,造成的。
我还是疑惑为社么和它并联的电解电容却没有击穿,同样的一种电容为什么有的电源使用几十年也没有出现这种击穿现象呢,顶多老化,变得很脆?

网友A:
设计余量不够,来料质量不够好,外来浪涌超标

网友B:
刚好一颗性能不好。。。或者其它地方有瑕疵的器件造成了这个器件承受过大的电气或者机械应力,等等

网友C:
瓷片电容通病。  其外表的保护漆密封性能差或者有生产缺陷,漏气,水汽渗透进去,绝缘劣化,耐压掉下来,就完蛋了

网友D:
同样的一种电容为什么有的电源使用几十年也没有出现这种击穿现象呢,顶多老化,变得很脆?
同样都是黄种人,有的是乞丐,有的是皇帝,各有各**呢

网友E:
只有一个原因,没有第二,质量不好。

网友F:
质量不好

网友G:
99.9999%是你的生产工艺有问题。

网友H:
第一零件質量不好。
第二 零件放置位置不正確,這 0.1Uf  應該放在電解電容的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