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取DS18B20的数据 通过RS485传输,有没有廉价的芯片可以用

楼主(2020-03-24):
快速读取DS18B20数据,并可以RS485通信,管脚越少,成本低于3元的芯片,请朋友们帮忙推荐几种。

网友A:
有串口的单片机都符合。
stm8f030f3p6
新唐 n76e003
stc,16个脚,基本都可以。

网友B:
可以用个8PIN的MCU  很多的

网友C:
如果楼主是希望有能直接就用的转换芯片,那可没有,但可以用任何资源满足的MCU来实现。想便宜,连串口都可以不要,IO模拟即可,仅实现楼主需要的功能,几毛钱的OTP型MCU都可以实现。

网友D:
DS18B20 调试的如何了

网友D:
DS18B20的案子 调试的如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DS18B20的案子 调试的如何了?

还不行,近距离3,4 m可以,再远就出现数据丢失

网友E:
模拟个485就OK了

网友F:
搞智能传感器才行。STC有带485的串口

楼主:
引用 网友F:
搞智能传感器才行。STC有带485的串口

具体芯片型号是什么

网友G:
有,1块多,SOP8行不行?
HEX直接免费拿去用,还带4位数码管。MODBUS-RTU协议。
超强抗干扰,收到无限垃圾数据都不怕,不死机。
只要有正常的查询帧就回应。
https://bbs.21ic.com/icview-2867776-1-1.html

网友H:
我做过产品,用防水的DS18B20,接STC15W202S SOP8 + SP485EE,4个波特率可选。

网友I:
我司代理中科芯MCU  航顺MCU  芯旺微MCU 可推荐。加微信aaa8933308备注21ic

网友J:
RS485只是一种物理协议,如果自己用的话,不需要MODBUS协议,一个几毛钱的MCU加一个RS485收发芯片就可以了,成本一块钱左右

网友K:
3毛钱单片机即可,不懂可以问我,一个引脚百个18b20。

网友L:
还用3毛的mcu,都给自己挖坑,不需要迫切的省成本,选品质最好的才是王道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做过产品,用防水的DS18B20,接STC15W202S SOP8 + SP485EE,4个波特率可选。

看了这个芯片的手册,感觉可以试一下

网友D(2020-04-23):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TQzNDUwNHwzNzQzZjkxOHwxNzYzNTc2MTYwfDB8

目前测温性价比最好的芯片是MAX31855   max31856

网友D: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TQzNDUwNnwwMDM2OWQyM3wxNzYzNTc2MTYwfDB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