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理图] 求一个靠谱的pmw转0-10v电路,最好是单电源

楼主(2020-03-24):
如题, 期望有一个比较使用的单片机pwm转0-10v的电路, 以下是来源于度娘的一些电路,希望抛砖引玉,可以出图一款属于21ic的实用电路,主要性能指标,尽量用通用运放,可以有个0.5级的精度即可.最好输出是带三极管扩流.

网友A:
要这么复杂,  限幅 + 滤波+ 放大来搞定吧

网友B(2020-05-07):
用PWM出0-10V的模拟电压输出,这个模拟电压精度好不好,能不能做到1%的精度,电压不能有漂移。

楼主(2020-10-05):
这款pwm转0-10V的专用ic
大家谁批量用过,
感觉非常简单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