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增益大了分辨率就下降了?这是啥原因

楼主:
增益大了分辨率就下降了?这是啥原因

网友A(点评):
一个部件的噪声糸数变差。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增益怎么和噪声扯上了

网友A(点评):
有效位下降,分辨率提升,信号的幅度要求下降,有得必有失。当信号大时,尽量用小的放大倍数。

网友A(2020-03-26):
增益提高时,把自身器件的噪声也放大了。况且增益高低肯定是不同的信号链路。器件噪声肯定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增益提高时,把自身器件的噪声也放大了。况且增益高低肯定是不同的信号链路。器件噪声肯定不同。 ...

郑总  你能深入的讲解下不?就是为何增益大了  分辨率就降低了

网友B:
要用到G=64的时候本身就是小信号,信噪比就差很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郑总  你能深入的讲解下不?就是为何增益大了  分辨率就降低了

看明白这个原因了吗,

网友C:
放大不仅仅是放大输入信号,噪声也跟着放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明白这个原因了吗,

第一个 10uV的噪声 1倍的增益变成10nV?
第二个0.2uV的噪声  64倍增益变成12.8uV

网友A(点评):
写得不好,草点的,应也是UV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恩 并不能看出什么啊 增益是已知的

网友A(点评):
表示增益为64的时,输到AD输入信号的噪声增加,相当于有效位降低。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放大10倍 噪声也放大了十倍啊 都是等比例的啊 有效位不是也降低 了

网友A(点评):
@QWE4562009 ,对的,因此加强信号质量,不能依靠放大器增益啊。多一个环节多一个噪声源。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不是 我想表达的意思是 既然有效信号也增加了 噪声也增加了 信噪比SNR不也增加了?这样分辨率没有下降啊

网友A(点评):
回复 楼主: 大信号还需要提高增益吗?

网友A(点评):
回复 楼主: 好好领会下一楼我的评论,事情都有有得必有失的事。

网友A(点评):
回复 楼主: 如果都放大器处在绝对零度时,才能实现无噪声,纯是放大器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