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理图+漂亮的标识用什么软件画的

楼主(2020-03-24):
如图,这种直观的标注,使用什么软件画的?

看到过很多人提问,又人说word,效率不会太低吗??如果是word,我觉得excel更快、更好用

到底是word?  PS?  思维导图软件??  还是什么专用的软件??

网友A:
只是图片的话  你收的软件基本都可以 我喜欢用VISO

网友B:
这样画的图, 确实挺漂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是图片的话  你收的软件基本都可以 我喜欢用VISO

也就是说,这属于图片美化,矢量处理类的方式
没有针对原理图专门的软件,只能借助其它软件添加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画的图, 确实挺漂亮的

设计完,BOM,原理图,PCB,加上文档说明配上这样的图,感觉看起来直观

网友C:
这图看起来确实很直观也很漂亮

网友D:
这么画是很美观,只是要展示用吗?实际上还需要再次绘制原理图,画PCB的。

网友E:
兄弟,你这个标题里面有答案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兄弟,你这个标题里面有答案

哪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么画是很美观,只是要展示用吗?实际上还需要再次绘制原理图,画PCB的。 ...

原理图PCB肯定的了,而且是先做这图作为说明,归档,给别人看的,多次看国外小项目,都是类似这样的图,感觉很直观

网友F:
都是用另外的软件画的。画原理图的软件画不出这种效果

网友G:
AD其实可以画出来,在做原件封装的时候要费心

网友H:
这样画应该就是展示用的,这样画原理图太占空间了,又不是所有功能都用,全部画出来还影响看图

楼主:
引用 网友F:
都是用另外的软件画的。画原理图的软件画不出这种效果

嗯,我也觉得是后期类似 修图渲染软件做的,属于平面设计范畴

不过看很多外国电子爱好者,开源介绍自己项目的时候,通常都会配这样的图说明

感觉非常直观,很新颖,色彩搭配的也很好

如果设计完原理图和板图,写文档,存档或者交接的时候,对于非专业的人来说,

可能会很直观,赏心悦目

楼主:
引用 网友G:
AD其实可以画出来,在做原件封装的时候要费心

那应该麻烦的,毕竟不是它的强项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样画应该就是展示用的,这样画原理图太占空间了,又不是所有功能都用,全部画出来还影响看图 ...

用于文档说明,介绍,归档,交接

对于设计者来说的确不合适

网友I:
这个怎么样?
这类图片,用CorelDRAW做个人感觉最便捷。
上面的GIF就是用CorelDRAW做的,才10几分钟,就做成这样了。

网友J:
思维导图画起来很轻松

楼主(点评):
同意,简单快捷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个怎么样?
这类图片,用CorelDRAW做个人感觉最便捷。
上面的GIF就是用CorelDRAW做的,才10几分钟,就做 ...

矮油,这个不错奥

网友K:
引用 网友I:
这个怎么样?
这类图片,用CorelDRAW做个人感觉最便捷。
上面的GIF就是用CorelDRAW做的,才10几分钟,就做 ...

很不错的,学一招

网友L:
也可以使用 Microsoft 的 Visio,  這是個不錯的工具。

网友K:
引用 网友I:
这个怎么样?
这类图片,用CorelDRAW做个人感觉最便捷。
上面的GIF就是用CorelDRAW做的,才10几分钟,就做 ...

非常接近了,又学一招

网友I:
引用 网友K:
非常接近了,又学一招

CorelDRAW12以上,带节点捕捉(主要用来线条矩形中心对齐捕捉),然后熟练运用锚点工具处理圆角矩形,处理圆角矩形的长宽,熟练对象快捷复制、熟练对齐工具,则非常快速的就可以做出来上面这样的东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