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电路的推导

楼主(2020-03-24):
有人说:如果手工分析这个电路,能累死,故需要matlab等高科技。

我们来看看能不能累死。

楼主:
凡是关注本版面,并且看懂我发过的帖子的,那么手算时间一般低于1分钟!

当然了,我这里需要讲解一下,可能要两三分钟。

一眼扫除低频直流增益,需要2,3秒钟:

第一步结束!

--------------------------------------------------------------------------------------

第二步,看出从C2两端看进去的阻抗是R1+R2,耗时2,3秒种:

-------------------------------------------------------------------------------------------

第三步,如果C2短路处理,那么C1两端看进去的阻抗是R1//R2,扫一眼要耗时2,3秒!!!

-----------------------------------------------------------------------------------------------------------------------------

第四步,根据以上结果,可以写出整个电压增益传递函数的AV0和分母了,耗时5秒:

注意:分子的求法,和分母雷同,令Vo为null的条件即可,所以用XX代替,不态想写了。

楼主:
我们用10秒左右时间得到的结果,可靠不可靠呢??

来和人家动用matlab等高科技,结算出来的结果相比较:

可以看到,除了我没算的分子,分母和AV0计算结果是相同的!!!

网友A(2021-09-15):
是middlebrook的方法吗?可以推荐本教材吗?

网友B:
f=1/(2π√LC)
把f换成Vo或G,这公式就成了传递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