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气泡检测电路,有大佬分析一波没有,这个电路是属于什么电路,各个器件的作用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20-03-24):
这是电路

网友A:
P4是个超声接收吗?
超声过来的信号就是做带通滤波放大了

网友B:
电源部分:

网友B:
输入放大器:

网友B:
整流放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放大器,共射极加上随耦的电压兼电流反馈的交流反相放大器,稳定性佳,电源电压适用笵围广,上辺输出 ...

有点像黑田彻的双管反相放大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算是同一种,自举是扩充的功能。R5~R6和R2是Q2射极电阻兼具Q1基极偏置电阻,R5丶R6分压也降低米勒效应, ...

估算增益,还是比较头疼的,式子很吓人,这还是最简单的。

网友B:
这个是黑田彻的两管

网友B:
我算了下第一级增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给你讲,我从头至尾,沒去学π 模型,所以都直接看电路图,每个电路有长相都不一样的。 ...

我是看集成电路的书放大器的频率响应,不得不学,不然书里的解释云里雾里。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给你讲,我从头至尾,沒去学π 模型,所以都直接看电路图,每个电路有长相都不一样的。 ...

除了黑田彻的双管电路,其他书上也有双管电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图23-13,Av=1+(R2÷R1)。比较像运放的正相放大器。

其实我还是挺郁闷的,三管就出差分运放了。
两管贼难受,按共基,共射,共集,排列组合,共9种。
如果考虑这些放大电路增益能被电阻控制,再加上各种电流负反馈,电压负反馈。很多种。
准备挑个一两种随便学学,就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