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看客两种滤波电路哪种更好

楼主(2020-03-24):
1、按正常来说,应该是先防护,再滤波,TVS管应该更靠近端口,但因为需要满足绝缘电阻试验要求(端口对机壳地)所以TVS和机壳地之间接瓷片电容,这样TVS泄放肯定会收影响。
2、如果共模电感更靠近端口,TVS对工作地泄放,这样的话,浪涌电流冲击时间短,电流大。会有很强的高频电流流过工作地,也有很大影响。

网友A:
没有自摸底设备:
有自摸底设备,能抗住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自摸底设备:
有自摸底设备,能抗住就行。

叶工,你发的这个电路和我第二张图很像,唯一区别就是你这个TVS管直接对地泄放了,正常情况应该这样,但是我们要求各个端口有绝缘电阻试验要求,所以像第二张图,串了一个瓷片电容,正是纠结于这个电容。。。怕这个电容影响泄放。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叶工,你发的这个电路和我第二张图很像,唯一区别就是你这个TVS管直接对地泄放了,正常情况应该这样,但 ...

你的绝缘电阻,500V吗?
电容选多少耐压的?选安规电容,耐压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绝缘电阻,500V吗?
电容选多少耐压的?选安规电容,耐压高。

绝缘电阻是500V的,电容选的2000V的

网友A:
如果取消485的共模防护,也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取消485的共模防护,也是可以的。

靠芯片的共模抑制?

网友A:
你的tvs 10V的,人家的485都是气体放电管+tvs,都是300V的。
你的接大地方式,也挺奇怪的。A和B都要接大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tvs 10V的,人家的485都是气体放电管+tvs,都是300V的。
你的接大地方式,也挺奇怪的。A和B都要接大地 ...

主要是气体放电管和压敏电阻成本比较高,想看看如果不加的话,浪涌能不能过。忘了在哪儿看的资料了,如果保护器件不能直接接大地,退而求其次,可以加电容,但是我们还有漏流要求,所以还不能加太大。。。。

网友A:
上图R1 R2 D5,是不接大地的搞法。

网友B:
现在都是直接三个TSS(半导体放电管)了吧,共模两颗差模一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