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10.00元(功能说明)
[电路/定理] MOS管降压电路原理分析

楼主(2020-03-24):
在工作中遇到一种MOS管降压电路,输出电压为15V左右,输入电压在“20~42V”左右;具体输入电压范围没有准确测量,电路是用在锂电池保护板上的。下图是具体电路,群里大神能否帮我分析一下。附上MOS管参数。

您的问题得到大家积极讨论,奖励您100家园币,家园币可以兑换礼品或抽奖,欢迎您体验~

网友A:
看电路,电压是跟随器,输出电压大约是18减去mos管开启电压,电流是限流保护。

楼主:
谢谢,解答了我的疑惑

楼主:
这电路的限流保护是怎么工作的?Q13是不是用来关断MOS管的?

网友B:
R27=5.1M,也太节省偏置电流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电路的限流保护是怎么工作的?Q13是不是用来关断MOS管的?

关不了,电流大了,Q13动作,然后电流小了,q13不动作,反复这样,这是限流保护。
不是那种短路就打嗝,或锁死。
这种限流方式,长期工作,压降太高,MOS管发烫的,最后烧毁。改进方式,加温度检测,集成电路都是这么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不了,电流大了,Q13动作,然后电流小了,q13不动作,反复这样,这是限流保护。
不是那种短路就打嗝, ...

这个不是一直长期工作的,偶尔需要;平时电流很小。

网友A:
sop8封装,0.88W有点大,这是安装最坏情况分析的。应该要烫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sop8封装,0.88W有点大,这是安装最坏情况分析的。应该要烫手了。

这是MOS管的SOA图,0.88W应该没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不了,电流大了,Q13动作,然后电流小了,q13不动作,反复这样,这是限流保护。
不是那种短路就打嗝, ...

动作指的是三极管导通或者截止嘛?

网友C:
一看画图风格,就知道是抄板抄来的电路,只关心连线!甚至元件位置可能是代表PCB上真实布局。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看画图风格,就知道是抄板抄来的电路,只关心连线!甚至元件位置可能是代表PCB上真实布局。
...

哈哈!被你看出来了。这板子确实是抄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sop8封装,0.88W有点大,这是安装最坏情况分析的。应该要烫手了。

如果过流,Q12 发射极到集电极的电流增加,导致Q13集电极发射极电流增加,流过R27的电流增加,输入V6的电流就减小了,是不是这样控制的 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过流,Q12 发射极到集电极的电流增加,导致Q13集电极发射极电流增加,流过R27的电流增加,输入V6的电 ...

是这样的。短路即恒流。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MOS管的SOA图,0.88W应该没事吧

我只是举个例子,线性电源功耗比较大,别看小小35ma,最终导致0.88w的功耗。
你说了不是经常的工况,所以我认为,差不多了。
你的mos管工作在线性区,要用这两个指标

嗯,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只是举个例子,线性电源功耗比较大,别看小小35ma,最终导致0.88w的功耗。
你说了不是经常的工况,所以 ...

那假设我的MOS管功耗是2W,那40℃/W  *  2W  = 80℃;假设工作的环境温度是80℃,80+80=160℃。超过了它的温度范围,这样就会损坏MOS管。这样分析对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假设我的MOS管功耗是2W,那40℃/W  *  2W  = 80℃;假设工作的环境温度是80℃,80+80=160℃。超过了它 ...

你会算,我就不多说了。
你这个是贴片元器件,经估算,比较烫手,比如客户发现坏了,找问题连续短路1个小时,能不能存活。这是线性限流保护,需要思考的问题。如果能存活,这个设计是成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会算,我就不多说了。
你这个是贴片元器件,经估算,比较烫手,比如客户发现坏了,找问题连续短路1个小 ...

谢谢。现在明白在一些场合像MOS管或者一些线性降压电路需要加散热器的缘故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哈哈!被你看出来了。这板子确实是抄来的。

抄IC内部电路,更过瘾,数字电路里有几十万个晶体管,模拟部分也有好几百个管子,如何根据工作原理摆放元器件位置,确实需要点技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抄IC内部电路,更过瘾,数字电路里有几十万个晶体管,模拟部分也有好几百个管子,如何根据工作原理摆放 ...

嗯,那我要先去学习学习模拟器件的知识。

网友D:
如果图上的阻值是正确的,那这个电路是一个小电流恒流限压电路或恒压限流电路

网友E:
为什么要用MOS管降压?有何好处?

网友E:
这个图看着好别扭

网友E:
引用 网友A:
sop8封装,0.88W有点大,这是安装最坏情况分析的。应该要烫手了。

42-0.7-0.7-0.35-15-------------------------这是啥意思  没看懂   难道这条路的电流处处相等???

网友A:
电流大致相等,估算的。
这个是mos管,电流是相等的。
如果是三极管,电流稍微有区别,β和1+β,也可以认为相等。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是MOS管的SOA图,0.88W应该没事吧

0.88W都扛不住???不会把

网友A:
引用 网友E:
0.88W都扛不住???不会把

特殊工况分析。

网友F:
图上的V6,画法怎么感觉怪怪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那假设我的MOS管功耗是2W,那40℃/W  *  2W  = 80℃;假设工作的环境温度是80℃,80+80=160℃。超过了它 ...

环境温度不可能是80度吧,这方法我认为是对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F:
图上的V6,画法怎么感觉怪怪的?

zd18跟v6构成个稳压电路。nmos呀,源极输出。有问题吗?

不是说电路原理有问题,是觉得你这个NMOS管元件本身的画法有点怪。

网友A:
引用 网友F:
图上的V6,画法怎么感觉怪怪的?

是不是这样的。这个电路我已经自己画了一遍收藏了。有的网友,发的东西,过一段时间就编辑掉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我只是举个例子,线性电源功耗比较大,别看小小35ma,最终导致0.88w的功耗。
你说了不是经常的工况,所以 ...

怎么判断是在线性区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我只是举个例子,线性电源功耗比较大,别看小小35ma,最终导致0.88w的功耗。
你说了不是经常的工况,所以 ...

最大功耗3W  0.88W不烫的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最大功耗3W  0.88W不烫的吧

0.88w,温升应该40°左右,加环境温度,应该要烫手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怎么判断是在线性区呢

这种保护跟双稳或炸保险丝,不一样的。书上都是叫限流。

网友G:
引用 网友E:
42-0.7-0.7-0.35-15-------------------------这是啥意思  没看懂   难道这条路的电流处处相等??? ...

这个是以最高输入电压,减去各种压降。

网友E:
引用 网友G:
这个是以最高输入电压,减去各种压降。

我知道是减去各种压降  我说电流都相等吗?这条路有很多分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