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步进电机S型加减速算法

楼主(2020-03-24):
简单说明一下硬件资源,需要用到STM32两个定时器,TIM1产生PWM脉冲并对脉冲个数计数,TIM2开启定时中断用于算法的实现。采用CubeMX+Hal库配置,这里不做详细介绍,重点介绍S型加减速算法的实现。

首先了解一下S曲线函数,f(x)=1/(1+e^(-x)),这是S曲线最原始的函数,为什么叫“最原始的函数”,因为需要对其进行变换才能为我们所用,后面会详细介绍。取x∈[-10,+10]之间的所有整数在excel(是个好东西)里绘制S曲线图像,可以看到在x=-7和x=+7时f(x)分别接近最小值0和最大值1,所以我们就假定x=-7时f(x)min=0,x=+7时f(x)max=1 (使用过程中x=±7时已经满足我的精度要求,如果你需要更高的精度x可以取±8、±9...)。

图1:原始函数图像

在实际的过程中我们更希望x=0时f(x)=0,这样我们就能更好的把控程序,该怎么办呢?函数变换。我们高中时都学过把函数图像沿x轴平移、沿y轴平移、函数拉伸等等(在这里要感谢一位执教于高中数学的高中同学妹纸),上面讲到原始函数图像在x=-7时f(x)=0,如果把曲线图像向沿x轴向右平移7个单位,f(x)在x=0时不就等于0了?曲线图像向右平移几个单位那么x减几,向左平移几个单位那么x就加几,我们需要向右平移7个单位那么-(x-7)即可,得到一个新的函数f1(x):

图2:第一次变换

可以发现经过右移7个单位后得到的函数,当x=0时f1(x)的值等于原始函数在x=-7时的值,x=14时f(x)的值等于原始函数在x=7时的值,这样我们就把原始函数f(x)中x∈[-7,+7]的f(x)值域转移到经过第一次变换后得到的1f(x)  x∈[0,+14]的值域了,是不是离目标更近一步了?别急。

经过第一次变换后得到的f1(x)在x∈[0,+14]时,x取该区间里的15个整数f1(x)即可由最小值0按照S型轨迹增加到最大值1,当然这期间x也可以取值为0.1、0.2、0.3......13.7、13.8、13.9等等这样的小数。但是我们程序里的设计思路是按次加速,加速n次后频率要达到最大。“次”是整数,我们也不可能说加速1.1次、加速1.2次,当x∈[0,+14]时,经过14次加速即可加速至至最大,显然加速过程不够平滑。我们希望x在某个区间里可以取值100个、200个、任意个整数,f(x)都能够按照S型轨迹变化,这样加速次数就可以灵活控制,这时我们需要对f(x)做横向拉伸变换。

我们先看一下效果:

图3:  -0.5x+7

图3是x的系数除以2,得到的函数记为f2(x)。

图4:-2x+7

图4是x的系数乘以2,得到的函数记为f3(x)。

可以看到,f2(x)和f3(x)达到相同的最小值最大值时能够取得的x最大整数值分别为f1(x)的2倍、1/2倍。f1(x)在x=14时取得最大值、f2(x)在x=28时取得最大值、f3(x)在x=7时取得最大值,且最大值均相等。记f(x)=1/(1+e^(-ax+b)),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认为当f(x)的值由0按照S型轨迹增至1时,能够取得x的整数个数为14*(1/a)个?OK,我们再来验证一下,取a=0.1,b=7,得到的函数记为f4(x):

图5:0.1x+7

果然,x能够取得最大的整数值为140,为f1(x)的x=14的10倍,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加速140次至最大值,假设成立!

看到这儿是不是觉得胜利就在眼前了?最后我们再来优化一下,通过上诉变换我们可以得到14的整数倍数的最大加速次数,如果我们能得到1或者10的整数倍数的最大加速次数不是更好?很简单只需把前面讲到的-ax+b改为-(14/n)x+b,其中14/n = a,n为加速次数,例如我们想通过100次加速,那么函数即为f(x)=1/(1+e^((14x/100)+7)),我们前面首次变换时将函数图像沿x轴右移了7个单位( x∈[-7,+7] ),而14=7*2,数学是不是很美妙?有空可以验证一下如果向右平移8个单位、9个单位...,是不是可以将x的系数该为16/n、18/n?

在驱动步进电机过程中我们希望PWM脉冲频率按照S型轨迹变化,也就说f(x)的值对应PWM脉冲频率Freq。上诉函数中f(x)大小都在1以下,我们需要PWM脉冲频率达到几十k或者几百k。这这个简单呀,乘以倍数Freq=n*f(x),最大20kHz,就乘以20000、最大100kHz就乘以100000。

我们来看一个很漂亮的S曲线:

图6:理想的S曲线

按照上面讲的变换规则,最大PWM脉冲频率50kHz、经过500次加速至最大频率,生成的S曲线。

我们讲完了所有的S曲线变换规则,那么到底如何通过程序实现PWM脉冲频率按照S型曲线变换呢?

最初想通过公式计算得到本次的PWM脉冲频率值,算一次数据更新一下自动重载值,但是涉及到浮点数运算,对于STM32F103这样不带FPU的单片机来说计算一次数据需要100us+的时间,比较耗时。那么我们能不能提前算好数据,在调节频率时让单片机自己选择一个数据来更新重载值呢?好主意!

void CurveS_init(uint32_t *pbuff,uint32_t freq,int16_t count)
{
        int16_t i;

        for(i = 0;i<count;i++)
        {
            *pbuff++ = (uint32_t)ceil(((float)(freq-PWM_START_FREQ))/(1.0+exp((-i*14.0/count)+7.0)));
        }
}

通过上面这个函数即可生成S曲线参数,函数的原型即为图6中的f(x)稍加变换。

pbuff:存储S曲线参数        freq:你需要的最大频率        count:你需要的加速次数

count越大,S曲线越平缓,加速过程越平滑,加速时间越长;count越小,S曲线越陡峭,加速过程越急剧,加速时间越短。

有了S曲线生成函数后,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在程序初始化时生成一组S参数:

uint32_t CurveS_Para[500];

CurveS_init(CurveS_Para,50000,500);

这500个S曲线参数就是x∈[0,+500]之间取整时f(x)的值,把这500个点连接起来就成S型曲线。

有了S参数,我们就可以调速了,速度调节函数如下:

void SpeedAdjust(uint16_t count)
{
        Motor.Speed = CurveS_Para[count]*Motor.FrePropor/50+PWM_START_FREQ;    //计算本次速度

        htim1.Instance->ARR = TIM1_CLOCK_FREQ/Motor.Speed;
        htim1.Instance->CCR1 = (TIM1_CLOCK_FREQ/Motor.Speed)/2;

        if(Motor.Status == SPEED_INCREASE)            //加速
        {
                Motor.CountTemp++;
        }
        else if(Motor.Status == SPEED_DECREASE)       //减速
        {
                Motor.CountTemp--;
        }
        Motor.Count = Motor.CountTemp*5/Motor.CountPropor;    //加速次数
}

count为加速次数,我们通过CurveS_Para[count]调用生成的S参数,Moto.FreqPropor为频率比例,MotorCountPropor为加速次数比例。由于我们是按照最大频率50kHz、最大加速次数500次(就是说加速500次频率可以达到50kHz)生成的S曲线,在实际使用过程中最大频率可能是任意值20kHz、30kHz等等,加速次数也可能是任意值200次、400次等等,但是我们只有一组S曲线参数,所以我们需要通过比例来对最大目标频率以及相应的加速次数做一下缩放。简单来说就是插值法,500个按照某个规律排列的数据中,每隔相同的间距取其中的一个数据组成一组新的数据,那么这组新数据应和原数据有相同的规律。

我们现在有一个数组CurveS_Para[500],里面的的元素按照S型函数规律排列,如果每隔5/3的间距在这个数组中据中取出一个元素然后组成一个新的数组,那么我们可以在原数组中取300个元素,且组成的新数组里的元素同样是按照S型函数排列。而速度调节函数中的5/Motor.CountPropor就是我们的取数间隔,如果300次加速至最大值Motor.CountPropor=3即可。本次调速需要生效的频率值同样需要通过比例计算得到 CurveS_Para[count]*Motor.FrePropor/50,如果我们最大的目标频率为30kHz,Motor.FrePropor=30即可,当加速次数count达到最大499时,速度同样达到最大。

速度调节函数中真正生效的是Motor.Count这个参数,在后面的调速中Motor.Count作为参数传递给SpeedAdjust()函数中。Motor.CountTemp是用来计算Motor.Count的一个中间变量,也是实际的已经加速的次。在加速过程中,每进行一次加速调用一次SpeedAdjus()函数,同时Motor.CountTemp++,记录加速次数。加速过程中频率按照S型规律由最小增到最大,对应的S参数CurveS_Para[0]增加到CurveS_Para[499]。而减速过程中频率同样按照S型规律由最大减至最小,参数CurveS_Para[499]减小到CurveS_Para[0],同时同时Motor.CountTemp--记录剩余的减速次数。简单的说,加速过中将CurveS_Para数组中的元素从前往后代入频率计算,减速过程中将CurveS_Para数组中的元素从后往前代入频率计算。OK,是不是很简单?

最后看一下速度调节状态机,电机状态由 加速->匀速->减速 变化,在加速和减速阶段调用速度调节函数。加速过程中加速次数达到最大后停止加速转为匀速运动,至于什么时候开始减速由你实际的程序决定。

void SpeedAdjustMachine(void)
{
        switch(Motor.Status)
        {
                /*加速*/
                case SPEED_INCREASE:
                        if(Motor.Count <= COUNT_MAX)
                        {
                                SpeedAdjust(Motor.Count);
                        }
                        else
                        {
                                Motor.Status = SPEED_STABLE;
                        }
                        break;

                /*匀速*/
                case SPEED_STABLE:
                        if(Motor.PWMcount >= (Motor.PWMneed-Motor.SpeedDecrPWM))
                        {
                                Motor.Status = SPEED_DECREASE;
                        }
                        break;

                /*减速*/
                case SPEED_DECREASE:
                        if(Motor.Count >= 0)
                        {
                                SpeedAdjust(Motor.Count);
                        }

                        if(Motor.PWMover == 1)
                        {
                                HAL_TIM_PWM_Stop_IT(&htim1, TIM_CHANNEL_1);
                        }
                        break;

                default :
                        break;
        }
}

速度调节状态接在另一个定时器的定时中断中调用,多久调节一次速度由该定时器的中断频率决定,500us、1ms、2ms都行。中断频率和加速次数共同决定电机的加减速时间,需要根绝电机能够承受的最大加速度调节加速次数以及调速时间间隔。

最后再看一下实际的效果,每100us读取一次TIM1的自动重载值ARR,计算当前PWM脉冲,生成的S曲线图像:

通过示波器可以观察到频率由大减小,由小增大的一个过程。

请问 楼主 你的程序可以用到直流电机上吗
谢谢分享
用cos函数也可以达到同样的目的

网友A:
这个好,感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好,感谢分享

找资料找的太累,干脆自己写一个。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找资料找的太累,干脆自己写一个。

支持

网友B:
请问这种算法有什么好处

网友C:
在什么情况下适和采用这种算法呢

网友D:
这种算**不会太耗费资源啊

网友E:
非常简洁明了

网友F:
这个指数公式在物理上有什么道理吗?我算S-Curve都是用梯形加速度来算出来的曲线。
对于大部分我接触过的应用来说,匀速段才是有效的,要求加速减速段尽可能的短,楼主的算法问题是收敛到匀速段似乎太慢了。

网友G:
应给此贴作者颁奖,加精

网友H:
我开始也是用这个思路去做的,后来直接在外面用EXCEL把定时参数计算好,再用数组把这些参数保存,用查表法更省事。

网友H:
不明白为什么要用2个定时器,我一个定时器输出4路PWM

网友I(2020-05-06):
引用 楼主:
找资料找的太累,干脆自己写一个。
请问,方便看一下您的这个关于 S曲线的 原始程序吗?我尝试移植到我的F410上,错误很多。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
       我用的是stm32f410rb ,也是采用CubeMX+Hal库配置的方式。用到的2个定时器一个TIM6中断定时 ,一个TIM9产生PWM,系统时钟为100M。
相关参数详见截图。您程序里的部分内容我已经相应修改。

PWM我是100M/10分频 计数最后设置为1kHz
另一个计数器中断我改为100M/100分频  计数最后设置为2ms一次中断。

uint32_t CurveS_Para[500];
CurveS_init(CurveS_Para,1000,500);里我已经改为1000表示1kHz

楼主:
引用 网友I:
请问,方便看一下您的这个关于 S曲线的 原始程序吗?我尝试移植到我的F410上,错误很多。不知道是哪里的问 ...

这错误看看keil里有没有包含电机驱动部分代码的路径?有没有声明变量?晚上回去了我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I:
请问,方便看一下您的这个关于 S曲线的 原始程序吗?我尝试移植到我的F410上,错误很多。不知道是哪里的问 ...

你用了一些没有定义的宏。代码里的TIM1_CLOCK_FREQ是我定义的一个宏,你的TIM9_CLOCK_FREQ好像没定义吧才报错的。你把这个文件解压一下,添加到你的工程里然后包含一下路径,没有声明的变量声明一下,应该就能用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你用了一些没有定义的宏。代码里的TIM1_CLOCK_FREQ是我定义的一个宏,你的TIM9_CLOCK_FREQ好像没定义吧才 ...
首先十分感谢代码的分享!!!
我把.h和.c文件分别加到我的工程中,相关的宏定义已修改,但是最终编译还是出现了,1个error,2个warning具体截图已作出标记。

error就是  "extern FLAG_TYPEDEF gFlag;"这个参数没有未知类型。我在.h文件中只找到了"MOTOR_TYPEDEF"的枚举。

warning好像是说math.h里的"ceil"是个double的数,但是实际我看您的程序中已经做了强制转换“(uint32_t)ceil(((float)....",顺便说一下,我在
main.c里#include "math.h"的头文件。但后来试了一下,不加最后编译还是一样的warning提示。
具体截图已作出标记。请教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I:
首先十分感谢代码的分享!!!
我把.h和.c文件分别加到我的工程中,相关的宏定义已修改,但是最终编译还是 ...

你程序里用不到的变量可以删掉,比如所那个extern FLAG_TYPEDEF gFlag,如果移植过程中你发现有变量未定义的报错,你可把用不到的变量删掉或者自己重新定义变量替换掉。math.h需要包含到motor_cntorl.c里。

楼主:
引用 网友I:
math.h 包含到motor_cntorl.c里后,warning就没有了。

但是我看到程序里 这个extern FLAG_TYPEDEF gFlag ...

这个gFlag是一个全局的标志。gFlag.MotorActiveEnable是电机动作使能的标志,置1后电机开始动作,电机状态机从空闲状态跳到加速状态,开始运动。你自己的程序你可以用其他标志触发电机动作,刚开始调试的时候可以把整个电机运动拆开玩,比如说先调加速部分。(ps:程序开发过程中有时候经常会移植其他的程序,移植过来并不是说直接把代码粘贴复制过来或者把源文件加到自己工程中就ok了,你需要弄明白别人的代码思路、结构、原理等等,把别人的东西变成自己的,就是一种提高的过程。)

网友I:
引用 楼主:
这个gFlag是一个全局的标志。gFlag.MotorActiveEnable是电机动作使能的标志,置1后电机开始动作,电机状 ...

受教了。谢谢!

网友I:
引用 楼主:
这个gFlag是一个全局的标志。gFlag.MotorActiveEnable是电机动作使能的标志,置1后电机开始动作,电机状 ...

请问,可以看一下您程序main.c里的代码是怎么调用的吗?我现在是这样写的,见截图!编译没有错和警告,但是下载后,用示波器观察PA2(我的cubeMX里用的是TIM9_CH1),没有PWM输出,就是一直低电平输出。

于是我在main.c里加上了一句
HAL_TIM_PWM_Start(&htim9,TIM_CHANNEL_1);在看PA2,发现一直高电平输出。

在while(1)之前开启TIM6的定时器中断  THAL_TIM_Base_Start_IT(&htim6);

所以想问一下,是不是main.c里写的不对,想参考一下您的main.c是怎么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请问,可以看一下您程序main.c里的代码是怎么调用的吗?我现在是这样写的,见截图!编译没有错 ...

状态机里idle状态下把HAL_TIM_PWM_Stop_IT(&htim1, TIM_CHANNEL_1)改成HAL_TIM_PWM_Start_IT(&htim1, TIM_CHANNEL_1),以中断的方式开启PWM输出。我在上传文件时改错函数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状态机里idle状态下把HAL_TIM_PWM_Stop_IT(&htim1, TIM_CHANNEL_1)改成HAL_TIM_PWM_Start_IT(&htim1, TIM ...

现在出PWM了,但是频率是恒定的,没有变化。请详见截图!!!   我的做法是在main.c文件里while(1)前,把gFlag.MotorActiveEnable =1;(初始赋值1)我试过不加上这句话,就没有PWM输出。
另外我把状态机 Focus_StateMachine()这个函数也放在while(1)前面,没有让它循环执行,结果就是有波形输出了。如果放在while(1)里就没有波形输出。所以不知道您的main.c程序是怎么写的,这几个函数是如何调用的。另外SpeedAdjust_ModeS()这个函数,我看是包在状态机Focus_StateMachine()的。所以我在main.c里就没有调用【现实是我尝试在main.c里加上了一句SpeedAdjust_ModeS(500)】。结果导致没有任何波形输出。

另外最后还想问一下,您博客最一开始那个“程序一共用到2个定时器,一个出PWM ,另一个是开启定时中断用于算法的实现”。我这里用的是TIM6基础定时器,在main.c里就是简单调用了一下,HAL_TIM_Base_Start_IT(&htim6);还是需要写个中断回调函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现在出PWM了,但是频率是恒定的,没有变化。请详见截图!!!   我的做法是在main.c文件里whi ...

程序已经用到公司的产产品里了,所以不方便贴出来。两个定时器,一个定时器用于产生PWM输出,也就是你的tim9,同时要开启脉冲输出完毕中断HAL_TIM_PWM_PulseFinishedCallback(),这个中断用于PWM脉冲个数计数,每发一个脉冲后进入一次该中断,脉冲计数值+1。另一个定时器,也就是你的tim6开启定时器中断,中断周期可以为500us、1ms、100ms等等,在tim6的定时中断里调用电机控制器状态机,每进入一次定时中断,执行一次状态机,状态机根据当前状态执行电机的加速、匀速、减速动作,例如当前加速状态,进入一次状态机后执行一次电机加速动作。gFlag.MotorActiveEnable 是电机开始动作的一个标志,如果为1,状态机由空闲状态跳到加速状态开始执行加速动作,如果为0状态机一直处于空闲状态,此时当然没有PWM输出。另外你用于PWM输出的定时器的ARR寄存器、CCR寄存器都要使能预重载寄存器(影子寄存器)。电机的加速机制,开启PWM输出后,如果当前处于加速状态,那么在状态机里每调用一次SpeedAdjust_ModeS函数频率就增加一次。我解释的很详细了,如果你还搞不出来,我建议你先把这个S型加减速放一放,先把定时器的PWM玩熟,把程序的状态机理解清楚,状态机是怎么执行的?各状态之间是怎么跳转的?然后再回过头来看看这个S型加减速。

楼主:
引用 网友I:
现在出PWM了,但是频率是恒定的,没有变化。请详见截图!!!   我的做法是在main.c文件里whi ...

再提个建议,遇到问题先别想着询问别人,自己动手改一改程序,你有板子、有示波器,装备齐全,想咋玩就咋玩,如果你怕程序改的自己不认得出错了没法恢复了,那就备份一份,实在改不出来后再来网上求助。刚学单片机时看别人的代码是很麻烦,看不懂、试验现象不符合自己预期,这些都是学习过程中必须经历的过程,这个过程很痛苦,这时候需要你静下心来狠着把代码看完。

网友I:
引用 楼主:
再提个建议,遇到问题先别想着询问别人,自己动手改一改程序,你有板子、有示波器,装备齐全,想咋玩就咋 ...

非常感谢!我先从定时器的PWM那块入手,靠谱点!

网友(2020-07-23):
感谢,这是我看过有关S型加减速控制最好理解的**。

网友J(2020-08-27):
不错,如果有个工程代码会更容易上手

网友K(2022-08-17):
算法思路很好,但是如果我想实时获取到已发脉冲数量,不知道该怎么实现

网友K:
或者有大神知道类似于plc得脉冲定位指令比如drva,plsr,加减速可调,定位脉冲数,脉冲频率可调得实现思路吗?

网友L:
学习了,感谢分享,但这种算法在什么情况下更可取了

网友M(2022-10-01):
编程器定位插字节

网友N:
利用协议、加密算法或这些算法中的安全漏洞来进行攻击

网友O:
太有用了 赞一个

网友P(2023-01-19):
S曲线的意义在于最大限度的提高速性能的基础上,减少机械“撞击”作用,即刚柔兼顾的启动性能。

网友Q:
多次检查也会给单片机带来负荷,对功耗不利

网友M:
在GR-SAKURA中,从IO30引脚到IO35引脚接收来自外部的中断信号

网友R:
在掌握对象的变化频度时是有效的

网友N:
中断信号直接从各外部设备通知中断控制器

网友S:
一种了解状态变化的简单方法

网友T:
来自单 片机内部的定时器和GPIO、串行通信设备UART等外设机器的中断被称为外部设备中断

网友U:
定时器输出引脚的设定

网友U:
待向GPIO(通用I/O端口)的输入从0变为1时,程序可以一定的间隔来检查GPIO的状态

网友V:
中断产生于单片机内部和外部的各种设备

网友W:
这样的设定只需在setup()中定义一次便能在整个程序中有效

网友X(2024-06-30):
写得很好,有算法,但没有完整代码,对新人只有有限的帮助

网友Y:
STM32步进电机控制中,S型加减速算法是一种平滑的加速减速方式。算法逐渐加速到设定速度再减速至零,减少机械冲击并提高定位精度。

网友Z:
很强大!学好数学,对工作的助力很大,哪怕是文科的,汇总数据做分析也有用。

网友AA:
这个曲线漂亮

网友AB:
它能有效地掌握物体变化的频率

网友AC:
好的控制算法也可以让步进电机控制很丝滑

网友AD:
理解状态变化的简单方法

网友AE:
S 曲线的意义在于在减小机械“冲击”效应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提高起步速度性能,即刚性起步和柔性起步性能。

网友AF:
多次检查也会给单片机带来负载,这不利于电力消耗

网友AG:
来自定时器和外围设备的中断,如 gpio 和单片机内部的串行通信设备,称为外部设备中断

网友AH:
当 gpio (通用 i/o 端口)的输入从0变为1时,程序可以定期检查 gpio 的状态

网友AI:
这种设置只需在setup()中定义一次,对整个程序都有效

网友AJ(2024-07-31):
S型加减速曲线是由两段加速曲线(S型曲线的前半部分)和两段减速曲线(S型曲线的后半部分)组成的。

网友AJ:
这个曲线的特点是加速和减速过程都被平滑地过渡,避免了在加速和减速阶段产生突然的变化。

网友AK:
算法是个好主意,但是如果我想实时得到发送的脉冲数,不知道怎么实现

网友AL:
多次检查也会给MCU带来负载,不利于功耗。

网友AM:
这样的设置只需要在setup()中定义一次,在整个程序中都有效。

网友AN:
是的,从工程代码开始更容易

网友AO:
它可以有效地掌握对象的变化频率,

网友AP:
好的控制算法也可以承认电机控制非常平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