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DM8127系列机器视觉检测

楼主(2020-03-24):
(图片)

楼主:
    在工业计算机视觉发展的初期阶段,大部分厂家采用图像采集卡的方式将传
感器采集得到的图像传输给PC机,从而在PC机上进行图像处理。而随着工业
需求的不断更新,这种通用工业计算机视觉逐渐暴露出一些缺陷:
    1.高功耗。每个检测装置都需要配备一台PC机专门用于图像处理,极大
        地提高了生产成本,而且PC机长时问处于工作状态会损耗大量的电能,
        造成许多不必要的资源浪费。
    2.设备体积大。PC机包含主机与显示器,加上图像采集设备,一个完整
        的工业在线检测装置体积十分庞大,这对设备的携带、搬运以及维修
        会造成很大的影响。
    3.稳定性差。图像是经过图像采集设备采集后传输给PC机的,在传输过
        程中,数据很容易受到干扰导致出错或者丢失,从而影响最后的检测
          结果。

网友A:
常用的就是:
halcon
openvc
这两种

楼主:
你说的基本上都是大部分人了解的。
另外日系欧姆龙、基恩士都有一些独特的应用。
他们把产品系列细分了。

网友A:
是啊。智能相机也很厉害。

楼主:
另外的还有labview VDM

智能相机就是里面集成了各种算法的,以及将软件的配置转换为了DSP芯片的一个库文件或者特征文件。

楼主:
这个介绍的是 DSP运行OPENCV

    方便面检测算法的研发基于计算机视觉。因此,本章首先介绍了颜色空间、
边缘检测、Hough变换等计算机视觉相关技术,并分析了三种主流目标检测算法
的优缺点,之后还针对算法研发过程中涉及到的OpenCV和EMCV库做了详细
介绍。最后本章还介绍了DM8127处理器,详细阐述了该处理器的组成内容、存
储器结构以及配套的软件开发环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常用的就是:
halcon
openvc

哥们给你纠正一下 是OPENCV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哥们给你纠正一下 是OPENCV

楼主:
最基本的概念:色彩模型
~~
    RGB色彩空间采用三个数值分别描述红色(Red)、绿色(Green)和蓝色仍lue),
该颜色空间模型是一个正方体,如图2-I(a),原点表示RGB分量都为0的黑色,
而立方体内不同位置点代表着不同的颜色,可以用原点到该点的矢量进行表示。
RGB色彩空问主要运用于彩色显示器的显示,但与人眼直观的视觉感知有一定
区别。而符合人眼直观感知的颜色空闰是非线性的,女c HSI色彩空间,HSI色彩
空间的坐标系统如图2-1(b)}}示,是双圆锥模型。在HSI色彩空间口,亮度和色
度是分开的,而且色度与饱和度相互独立,符合人眼主要通过色度和饱和度来区
分颜色的特点。
    在HSI颜色空间中,H代表Hue(色调),S代表Saturation(饱和度),I代表
Intensity(亮度)。其中,色调通常被用来区分是哪种颜色,例如黄绿红蓝就是色
调。而饱和度代表了颜色的纯度,一般情况下,饱和度越高,表示颜色纯度越高,
颜色会显得更加鲜艳,而如果颜色暗淡,那么表示这种颜色的饱和度比较低。最
后,亮度一般可以看作是颜色的明暗程度,颜色越亮,则亮度越高,颜色越暗,
则亮度越低。由于人眼一般通过色调和饱和度来区分颜色,因此HSI色彩空间用
于图像处理能使得计算机按照人眼的感受进行操作。

网友A:
色弱、色盲等估计玩儿不了这个。

网友B:
是啊……这个估计不好把控。。。

网友A:
坐等東博士更新。博士每次分享的资料都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网友B:
现在在STM32H7上面都可以移植OPENCV了

楼主:
不贬低、不弱化。这个,实力说明一切。

达芬奇系列的DSP 性能不是盖的。

网友C:
学习学习。。。只是喜欢用现成的模块。。。

网友B:
视觉应用还是非常广泛的。我以为这种应该是AI的范畴之内。

网友C:
用halcon不香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用halcon不香吗?

看环境!大哥!

网友B:
这个OPENCV 是哪个公司开发的?开源的吗?

网友B:
  EMCV(Embedded Computer Vision Library)由OpenCV发展而来,是一个专门
用于嵌入式开发的计算机视觉库。EMCV库是最早由国内学者于仕琪发起并维
护的非官方库[[32],提供了与OpenCV一致的函数接b。当前的EMCV库移植了
OpenCV 1.0中的大部分算法,能满足一般的图像处理要求,但另外一些复杂度
较高或者只存在于OpenCV高版本的算法仍需要开发人员自己去移植。目前的
EMCV版本支持的有Core核心模块,提供基本的数据结构与线性代数支持;
ImgProc模块提供直方图、滤波、跟踪和特征提取等功能;ML模块移植了OpenCV
1.0版本中的机器学习代码,可以为嵌入式计算机视觉提供机器学习功能;
O句Detect模块主要用于目标检测,包含各种特定目标的识别功能。

网友C:
拜托!不要这样!向您学习呢这不是!

网友B:
    达芬奇系列处理器集成DSP内核、ARM处理器以及用于视频加速的协处理
器,十分适合用于嵌入式图像处理。而TMS320DM812?正是TI达芬奇系列中
的一款多核数字信号处理器,常常被用于网络摄像头、工业自动化网络相机、3D
视频、高清视频会议、家庭影院等内容的应用和开发。
    TMS 320DM8127芯片充分体现了达芬奇技术的特点,采用SOC架构,内核
包括ARM Cortex-A8, TMS320C674x Floating-Point VLIW DSP, M3VIDE0以及
M3VPSS。其中ARM核主频高达1 GHz,主要负责控制和调度功能,将控制功
能从其他核中分离出来,集中由一个ARM核进行负责,降低了整个系统的复杂
度;TMS320C674x DSP有着高达750MHz的主频,并集成了前代C64x DSP定
点运算以及C67x DSP浮点运算的优点,专门用于负责吝种复杂算法的实现;
M3VIDE0通过控制高清视频图像协处理器HDVICP,在DM8127中负责加速各
种高清视频及图像编解码标准算法,其支持包括MPEG-2, MPEG-4, SP/ASP,
H.264等多种编解码标准;而在M3VPSS核上集成了Imaging Subsystem(ISS)和
HD Video Processing Subsystem(HDVPSS)两个子系统用于图像采集、图像预处理
等重要功能。

网友B:
    TI公司为DSP开发人员提供了灵活的开发环境和完善的开发工具包,从而
使得开发人员能够快速进行DSP开发并专注于开发内容,极大地缩短了开发周
期。例如针对本文使用的开发套件TI IPNC DM812x 3.2.0 ,  TI提供了
binses 6we 33一5一6工具集用于支持实时操作系统BIOS6, ipc 1夕先03一2工具集
用于多核通信,iss 03 20‘ 00ee 00工具集用于视频采集,hdvpss_O1 00ee 01 37工
具集用于HDVPSS的硬件加速。

网友B:
感觉 HALCON的算子也可以可以被.NET调用的啊!

网友B:
这个.net 可以转换为纯C语言吧?那似乎可以i用在DSP上面!

网友D:
原来是方便面的检测啊!

网友B:
学习学习!感觉这个比较新鲜!

网友B:
坐等更新!

楼主:
为了减少计算量,大量科研工作者在Hough变换的基础上提
出了许多优秀的算法,目前应用范围比较广的Hough变换检测圆算法主要包含
两大类:
    1)用随机Hough变换检测圆}zx}0该检测算法的原理在于三个不共线的点能
完全确定一个圆,因此只要取到的三个点在目标圆上,就能马上确定该圆的参数,
然而在取点的过程中,算法很容易受到噪声点的影响,而且在纹理比较复杂的图
像中,算法消耗的时间会明显增大。
    2)用降维的方法检测圆。标准Hough变换检测圆算法复杂度高的原因在于
映射后的坐标空间是三维的,但如果只用Hough变换检测圆心,那么映射空间
就会被降到二维,最后使用投票的方法得到圆的半径。该算法的主要缺点在于如
果一开始圆心的定位不准确,会导致最后得到的圆与实际位置有偏差。
    当下两种检测圆的算法计算量相比于经典Hough变换检测圆算法的计算量
都有很大的减少,但两种算法也存在都有各自的缺陷,比如用随机Hough变换
对检测环境要求比较高,而降维的方法检测准确率很容易受到影响,因此需要根
据实际的需求来选择合适的检测算法。

楼主:
    OpenCV是一个专门用于计算机视觉的开源库。自从Intel在1999年建立
OpenCV以来,经过一系列发展,当前的OpenCV已经囊括了大量有关图像处理、
模式识别、机器学习乃至深度学习的算法[[31],适用于单核或者多核环境下实时的
计算机视觉应用。而且,为满足需要,OpenCV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满足C, }++,
Python. JAVA等多种语言需求,可以应用于Windows, Link Mae OS , iOS以
及Android等多个开发平台的计算机视觉库,并逐渐成为当前计算机视觉应用范
围最广、功能最全面的链接库之一。

楼主:
    具体检测流程如下:首先对生产线上的桶装方便面进行面饼检测,之后机械
装置会依次向方便面投放菜包、粉包、酱包、叉子,而每次投放结束后,都会有
相应的检测系统检测投放内容是否缺失,当发现目标未处于桶装方便面内部时,
系统发出警报,提醒工作人员出现了异常情况。
    针对生产需求,本系统的整体框图如图3-2所示,整个系统分为智能终端与
PC后台两个模块:其中终端模块负责图像采集,图像处理以及检测算法实现与
结果上传,系统在采集高清视频图像后将图像进行预处理,之后分别用于算法检
测与图像编码,经过编码后的图像会被上传给后台用作实时显示,而检测算法主
要负责检测目标有无缺失,经过检测后得到的检测结果同样也会被上传;系统的
后台模块主要功能在于控制和显示,后台UI实时显示检测图片以及检测结果,
并在出现异常情况后发出警报。

楼主:
    系统的主要功能如下:
    1)图像采集与显示
    系统终端实现图像采集功能并在PC端进行显示,同时PC端还可以通过调
节曝光、聚焦、白平衡等参数使得系统能够采集到清晰的图像用于算法处理。
    2)参数配置和下发
    系统检测目标分为面饼、菜包、粉包、酱包以及叉子,系统为所有的目标提
供一套默认特征参数,用户可以选择该套参数对不同的目标进行目标缺失检测。
为提高系统的复用性,系统还可以对目标特征进行配置,修改特征参数并要求系
统以当前参数进行检测。参数修改可以手动设定闲值大小或者在当前图像中选择
需要识别的特征,通过算法自动计算阂值参数。
    3)目标检测功能
    系统通过分析各个检测目标的特征研发出合适的检测算法,之后结合对应的
阂值参数检测目标的缺失情况,保证系统在较为复杂的生产线环境中能准确检测
出所有目标。
    4)结果上传与警报功能
    系统完成检测后需要将检测结果上发至系统后台并提供相应的结果保存功
能。当出现目标缺失情况时,系统能立刻发出警报,提醒工作人员及时向方便面
桶内投入缺失的目标。
    5)系统性能
    方便面生产线速率为SO桶/分钟,且根据厂家需求,系统每次需要检测两排
桶装方便面。因此,系统分为左右两个区域分别用于检测处于两排生产线上的方
便面,且每次检测时间需要低于1.2秒。

楼主:
    TMS320DM8127片上系统组成为4个核心处理器与各种外设接口,处理器
包括负责整体控制的ARM Cortex-A8核,负责算法处理的DSP核,负责图像采
集与预处理的M3VPSS核以及负责图像编码的M3VIDE0,外设接口包括DDR
接口、SD卡接口、UART串口、JTAG调试接口等。强大的核心处理器加上丰富
的接口类型使得DM8127适合各种嵌入式图像开发,并能提供很好的性能。
    系统选用了IMX 122图像传感器并配上差分单端转换芯片LUDS324,使得
I1VIJ} 122得到的差分信号经过转换能够得到被处理器兼容的CMOS电平,并传输
给M3VPSS核中的ISS模块。而主板则通过12C接口对IMX 122和LUDS324进
行配置,例如寄存器读取与设置。另外,GPIO与相机镜头相连,可以通过控制
步进电机实现自动对焦或者手动对焦等功能。
    终端与后台的通信通过EMAC与Marvel 88E6161相连形成千兆网的传输,
并支持TCP与UDP通信协议,满足大量数据传输的需求;DDR接口连接了四
片大小为256M的内存颗粒,用于数据缓存和程序缓存;主板还提供UAR'I,串口
和JTAG接口,方便开发人员对程序进行调试。

楼主:
未完待续……

楼主:
    图4-1显示了智能桶装方便面检测算法的具体流程,算法整体分为三个过程:
图像输入过程包含图像采集以及一些预处理算法的实现,例如降噪、颜色空间转
换等,之后在输入图像中检测出方便面位置;参数配置过程可以根据客户需求选
择是否需要重新配置参数,主要针对目标的颜色特征进行参数配置,在配置完成
后,算**自动更新参数列表;结果获取过程实现算法的目标检测功能,算法根
据参数列表检测出目标是否缺失。

网友A:
哈哈 楼主每天这个点更新吗?是要下班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 楼主每天这个点更新吗?是要下班了吗?

感谢各位的守候与坚守。现在做完了一天的工作!

可以稍微的休息休息了!

网友A:
学习学习!今天不会版图中断 又走了吧

楼主:
看情况 这个题目需要慢慢消化一下!

楼主:
关键是大TI 推出的BIOS6系统666!

网友A:
我以为BIOS 是电脑主板的BIOS 感觉比较奇怪。。。。。。。

楼主:
    叉子检测算法流程如图4-21所示,叉子检测背景比较复杂,且叉子不具备
明显的检测特征,因此本论文采用颜色特征结合形状特征的方法对叉子进行检测,
并针对颜色特征检测过程中涉及的灰度阂值研发了自适应的算法。因此,相比于
面饼以及调料包检测,叉子检测算法复杂度有了明显提高。
    叉子检测同样提供重新配置参数功能,且与调料包检测相同,可以使用直接
闰值设定或者画框利用颜色直方图更新闻值参数。在叉子检测时,若选择重新配
置参数,则表示该帧图像作为初始化图像,之后的检测以该图像的平均灰度值作
为基准调节相应的灰度阂值。

楼主:
    对具有两级高速缓存的DSP存储器配置原则一般包括:
    1)对于大块数据,如本文算法中的图像原始数据、掩膜数据以及编译完成
后的代码等都放置于片外DDR的可Cache存储空间中,当算法运行过程中DSP
需要对这些数据进行处理时,可以让这些数据自动缓存到片内存储器的Cache
部分,或者还可以使用EDMA3对直接对这些数据进行搬运。
    2)对于一些常常被使用但数据量不大的数据,例如各种检测算法的阂值参
数,EDMA3临时参数集以及算法运行过程中常常被使用的中间变量等,需要将
其放置在片内存储器的SRAM空间中,方便DSP每次使用时均能迅速获取这些
数据。
    本系统对DM8127中DSP核的两级片内存储器设置如下:L1D. L1P分别作
为指令缓存区与程序缓存区,而将L2分成128K的SRAM用于存放各种常用的
数据,而另外的128K用作程序和数据的缓存区。

楼主:
未完待续!!!

小伙伴们 明天继续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