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用MAX30102测量手指数据较稳定

楼主(2020-03-24):
用MAX30102测量手指数据较稳定,测量额头遇到问题,不了解是不是算法问题造成的,寻求解决方法?

网友A:
MAX30102 用于可穿戴健康设备的高灵敏度脉搏血氧仪和心率传感器, 手指的信号比额头强而容易辨别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MAX30102 用于可穿戴健康设备的高灵敏度脉搏血氧仪和心率传感器, 手指的信号比额头强而容易辨别吧 ...

如何才能用max30102来测量额头的血氧和心率呢?有这方面经验分享一下

网友A:
细致分析问题出现的原因, 才能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细致分析问题出现的原因, 才能解决问题

我在尝试 改变算法,应该是算法方面的问题
你做的效果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