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这个系列都有什么封装的

楼主(2020-03-24):
都是贴片装吗

为什么不考虑一下GD呢?

网友A:
是的,都是贴片的,没有DIP,PLCC等插件方式的封装,目前只有LQFP,QFN和TSSOP封装的MCU.

网友B(2020-04-25):
引用 网友A:
是的,都是贴片的,没有DIP,PLCC等插件方式的封装,目前只有LQFP,QFN和TSSOP封装的MCU. ...

版主,你是MM32的员工吗?麻烦你看一下,最近活动的那个库函数与例子。若上位机每次接收到数据就换行,会发现完整的一个字符串会被随机断开,不知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