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你一招!如何显示与隐藏原理图库的PCB封装名称?

楼主(2020-03-24):
如何显示与隐藏原理图库的PCB封装名称?

本文将从两种情况进行分析:一种是在绘制原理图库的时候;另一种是在绘制原理图的时候。

第一种

绘制原理图库时,隐藏PCB封装的操作步骤如下:

一是,打开所要隐藏PCB封装名的库文件,点击菜单Options→Part Properties编辑属性;

二是,在弹出的属性框中点击右侧New……然后新建属性、Name填写PCB Footprint、Value值填写相对应的封装名,如下图所示:

(新建封装属性示意图)

三是,选中新加的PCB Footprint属性,点击右侧Display……然后设置显示的参数,即可对PCB封装名称进行显示或者隐藏。

其中,Do Not Display表示都不显示;Value Only表示只显示Value值,也就是封装名称;Name and Value表示都显示,如下图所示:

(显示或隐藏封装属性示意图)

第二种

在原理图中隐藏PCB封装的操作步骤如下:

一是,打开原理图页面,点击鼠标左键框选中隐藏PCB封装的元器件,点击鼠标右键执行命令Edit Properties……然后编辑属性;

二是,将元器件属性下面切换到Parts属性栏,对应的属性选择PCB Footprint这一栏,左键选中,单击鼠标右键选择Display……然后进行显示参数设置;

三是,在弹出的对话框中进行显示参数设置,如下图所示:

(原理图中显示或隐藏封装属性示意图)

其中,Do Not Display表示都不显示;Value Only表示只显示Value值,也就是封装名称;Name and Value表示都显示。

**来源:凡亿PCB

免责声明:本文系网络转载,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问题,请联系删帖,谢谢!

↑↑
扫码关注更多精彩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