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自制的CH579模块上电后ISPTOOL无法发现芯片

楼主(2020-03-24):
自己做了个CH579的板子,原理图如下,遇到的问题是上电后发现不了芯片(BOOT引脚已经拉低),大佬们看看什么原因?

楼主:
原理图基本上没什么变化,只是把低速的晶振去掉了,不知道跟它有没有关系

网友A:
原理图没什么问题,建议检测一下焊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理图没什么问题,建议检测一下焊接。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理图没什么问题,建议检测一下焊接。

问题已经解决,是硬件问题

网友B(2021-01-10):
很棒棒哦,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