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电路不供电,正常工作?

楼主(2020-03-24):
1.设计了两种板子,CPU板和Relay板,CPU板主要就是单片机,外围是一些缓冲器74HC244门电路,用来提高引脚信号的驱动能力;Relay板上主要就是继电器,继电器的驱动需要一定的逻辑,所以在继电器前设计了一堆74门电路构成的逻辑电路,结构如图,图在2楼,所有的芯片都是贴片。
2.一开始我把数据线、地址线、控制线、5V、地都给接上(Relay板的5V是由CPU板提供的),把程序调试好了,然后正要收工,把CPU板和Relay板的5V电源连接线拔了,电路还在正常工作,接下来万用表测试下,Relay板上的门电路,在不供电情况下,电源脚有4V左右电压。接下来,只留下信号线,把共地线也断了,电路还正常。
3.这种不供5V电和不共地的办法显然是不可靠的,然后我接回5V和共地线,测量CPU板供给继电器板门电路的电流,只有3mA左右,Relay板上大概10个门电路芯片(以数据缓冲器和锁存器、触发器、译码器居多),显然Relay板上的门电路工作电流大都从信号线上获得。
4.这种现象正常吗?是不是和门电路工艺有关?我用的是74HC系列的,如果换成74LS系列还会有这种情况吗?

楼主:
图在2楼

网友A:
由于信号线有很多,逻辑电路的输入端口和5V/GND之间有钳位二极管。当信号线有些高电平有些低电平,继电器板的逻辑电路,VCC/GND之间还有有电压的,大约5V-1.5V-0.2V=3.3V左右,也很有可能可以工作,但是不可靠。
相当于继电器板子的逻辑电路,0-3.3V供电,输入高电平比3.3V高,输入低电平比0V低。

网友B:
光耦应该做在 CPU 板。  复杂现场,脆弱的 CPU IO 不应该未经处理,直接跑另外一块板去,否则 ESD 很难过。  逻辑IC等安全电路 应该安排在 继电器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由于信号线有很多,逻辑电路的输入端口和5V/GND之间有钳位二极管。当信号线有些高电平有些低电平,继电器板 ...

确实如您所说,CPU板244输出有5V,Relay板上的门电路输出只有3.8V,重新接上Relay板的5V供电,引脚上的输出电压恢复5V。谢谢您。

网友C:
用光耦去带继电器吗?这个做法有点特别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光耦去带继电器吗?这个做法有点特别

光耦后面带场效应管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