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mo程序] GPIO的例子非常有趣

楼主(2020-03-24):
/**********************************************************************
*
* 实验名称:GPIO端口输出配置
* 实验平台:NV32开发板
* 板载芯片:NV32F100FL64E
* 实验效果:配置GPIO端口为输出引脚,板载D4灯1S闪烁一次
*
************************************************************************/

#include "common.h"
#include "rtc.h"
#include "uart.h"
#include "gpio.h"
#include "sysinit.h"

int main (void);
void RTC_Task(void);

/********************************************************************/
int main (void)
{
    /*系统初始化*/
    sysinit();

    RTC_ConfigType  sRTCConfig;
    RTC_ConfigType  *pRTCConfig = &sRTCConfig;

    printf("\nRunning the GPIO_demo project.\n");

    /* 配置RTC模块每隔1s产生一次中断 */
    pRTCConfig->u16ModuloValue = 9;
    pRTCConfig->bInterruptEn   = RTC_INTERRUPT_ENABLE;     /* 使能中断*/
    pRTCConfig->bClockSource   = RTC_CLKSRC_1KHZ;          /* 选择1KHz时钟源 */
    pRTCConfig->bClockPresaler = RTC_CLK_PRESCALER_100;    /* 时钟分频系数100 */

    RTC_SetCallback(RTC_Task);
    RTC_Init(pRTCConfig);

                /* 方法1.初始化PE7为输出引脚--通过32位引脚掩码确定要初始化的引脚 */
     GPIO_Init(GPIOB, GPIO_PTE7_MASK, GPIO_PinOutput);
    /* 方法2.初始化PE7为输出引脚--通过定义的GPIO引脚名确定要初始化的引脚*/
    //GPIO_PinInit(GPIO_PTE7, GPIO_PinOutput);

    while (1);
}

/*****************************************************************************//*!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RTC中断回调函数
*
*****************************************************************************/

void RTC_Task(void)
{
    /* 切换PE7输出,闪亮LED1 */
    /* 方法1.切换PE7端口数据输出————通过32位引脚掩码确定要切换输出的引脚 */
      GPIO_Toggle(GPIOB, GPIO_PTE7_MASK);

    /* 方法2.切换PE7端口数据输出----通过定义的GPIO引脚名确定要切换输出的引脚 */
    // GPIO_PinToggle(GPIO_PTE7);
}
/********************************************************************/

楼主:
没想到还有如此操作,让我开眼界了。

网友A:
使用了结构体成员。

网友B:
多谢分享,这个例子很棒,说明库函数很好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想到还有如此操作,让我开眼界了。

很正常的操作呀,和有趣有什么关系呢?

网友D:
常规操作

网友E:
翻转个电平而已,有趣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