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简单将4线SPI伪装成SDIO【已验证可行!】

楼主(2020-03-25):
最近的项目用到常规的国产433芯片,CMT2300A,其实各大厂家做的基本都这个样子。
大家看图
    基本上有的433芯片提供的是SDIO口,有两种主要操作模式,直连和包模式,前者我理解收1个字节就 INT你一下,然后你得去接收1个字节,我所展示的这颗国产CMT2300A,在直连模式下,你得具备发送和接收分开的方式,引脚数占用较多。大家可以体会下
个人认为 大家使用包模式,会更符合实际,包模式不定长会多占3个字节,访问433芯片寄存器或FIFO,在相关CS后,先通过SDIO发送1个8bit的字节,然后SCLK继续给,SDIO会输出8bit的1个字节给你。 那么问题来了,如果我MOSI接这个SDIO,那我接收的MISO咋办,
如果我只MISO接SDIO读,那么前面先发送的第1个字节莫非要先IO模拟,然后再设置SPI主模式,打开MISO接收功能?
      小弟,想出这么个方式,大家看看
     为了让SCLK 自动发出时钟,发送MOSI读SDIO口线字节的时候,发0xff, 也就是上拉,这个时候器件要是输出高电平bit,那么SDIO总线也是高电平,MISO读取也是高,如果器件在时钟CLK推送下,输出低电平,就会拉低SDIO总线电平,由于电阻R2存在,不会让MOSI高电平直接到GND 烧毁。这样操作的好处是,降低模拟IO口,改为SPI 塞发送寄存器 查标志位和读接收寄存器一体操作。
     各位觉得如何,下月出板卡再实测给大家。

网友A:
这个芯片没有听说过,刚才百度看了一下,国内的芯片吧,灵敏度-121dbm,已经不错了,楼主有没有实际试验过,其真实的通信距离达到多少,淘宝看了一下价格差不多要4到5元的样子,就其性能来讲,性价比不算高,国内的芯片,支持一下。

网友A:
就通信距离来讲,SX1278应该是首选,输出端加一级功率放大,实实在在的8Km没有任何难度,这个是我自己的产品的实测数据,曾经有朋友讲,即使不加一级功率放大,其实测距离也能达到3到5Km,我感觉还是有点吹牛X,最多2Km的样子,跟电路板的布线有很大的关系。缺点就是价格贵,大概8元左右,有的说要12元,我用的是8元的。还有就是传输速度不高。希望国产的产品也能做到这样的性能。

网友A:
兄弟的产品做好后把实测数据发出来给我们参考一下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的产品做好后把实测数据发出来给我们参考一下哦。

OK  理论感觉不复杂, SPI内部移位寄存器  MSB out   LSB再进来  。等我验证后,都会帖子说明的。 有始有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芯片没有听说过,刚才百度看了一下,国内的芯片吧,灵敏度-121dbm,已经不错了,楼主有没有实际试验过 ...

是的  8元就贵了,我做产品配套的遥控器,  1套产品2个芯片哦。   距离没兄弟要求的环境, 其实穿墙2下,100米内就OK了。 应用场景不同

网友B:
不是国内不让用Lora了吗?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在用呢?

楼主(2020-05-31):
STC51单片机  已经可以通过硬件SPI 结合上述电阻,模拟SDIO了, 因此GD32等单片机本质都一样。 HOHO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的产品做好后把实测数据发出来给我们参考一下哦。

SPI查询方式可行,跟设想的结果相似。^_^    不过跟IO模拟没有太多本质区别 ,实际应用,不太方便结合中断来降低对MCU的占用。

网友A:
想请教一下,兄弟,你这个芯片实测的通信距离怎么样啊,有没有文档说的1.2KM的通信距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请教一下,兄弟,你这个芯片实测的通信距离怎么样啊,有没有文档说的1.2KM的通信距离啊??
...

我用在室内 ,射频功耗越低越好-遥控器省电  没去做远距离测试。 这种1.2KM都是空旷的距离吧,基本各家做的能力差不多,天线增益,射频功耗差不多下,无线的基本规则内。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在室内 ,射频功耗越低越好-遥控器省电  没去做远距离测试。 这种1.2KM都是空旷的距离吧,基本各家做 ...

其实凭经验,像这种标注空旷距离的,在建筑多的地方(不算高大建筑在内),可能也就200米左右的样子,300米都费劲。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其实凭经验,像这种标注空旷距离的,在建筑多的地方(不算高大建筑在内),可能也就200米左右的样子,300 ...

我们用过433+天线,,,两个地下室间测1.3公里没问题,,遮挡还是挺多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们用过433+天线,,,两个地下室间测1.3公里没问题,,遮挡还是挺多的,,, ...

地下室加天线,什么样的天线,就普通的17cm的天线吗,而且能达到1.3KM,即使是LORA也不敢吹这么大的牛.逼啊,兄弟,开玩笑的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地下室加天线,什么样的天线,就普通的17cm的天线吗,而且能达到1.3KM,即使是LORA也不敢吹这么大的牛.逼 ...

天线长1.2米,,,功率增益多少不记得了,,,空旷地区极限22Km,,我们在公交车场地下室做了两套,,一直没问题,,,直线距离1.3Km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天线长1.2米,,,功率增益多少不记得了,,,空旷地区极限22Km,,我们在公交车场地下室做了两套,,一 ...

输出功率都1W了啊,而且配置这么牛.逼的天线,我以为就是楼主提供的这个型号的芯片跟电路的呢,不过即使是1W的配置,想22Km可能也是有难度,除非LORA。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输出功率都1W了啊,而且配置这么牛.逼的天线,我以为就是楼主提供的这个型号的芯片跟电路的呢,不过即使 ...

功率增益是30db每瓦,,,不是输出功率就是1瓦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功率增益是30db每瓦,,,不是输出功率就是1瓦

咱没有搞的清楚,可能是我理解有误吧,假如不是LORA的话,22Km的通信距离,功率远不止1W就能搞定。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咱没有搞的清楚,可能是我理解有误吧,假如不是LORA的话,22Km的通信距离,功率远不止1W就能搞定。
...

是的,,输出功率不止1W

网友A:
CMT2300A刚才看了一下淘宝上面介绍(不是厂家的) 0.5K速度的情况下,灵敏度可以达到-124,2K的话是-121,这对于国产的芯片来讲,数据已经很恐怖了,记得以前的国产模块基本都是-93,撑破天的数据是-108,那是极品了,想不到现在都做到-124,进步真大啊。有机会的话倒是想玩弄一下该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CMT2300A刚才看了一下淘宝上面介绍(不是厂家的) 0.5K速度的情况下,灵敏度可以达到-124,2K的话是-121,这 ...

我手头 有多的模块。 大概5脚硬币那么大,自己引出IO就可以玩。 我自己是按照官网 集成我PCB上的。自己设计的调试通了, 用来发射的模块就没利用价值了。有需要邮寄你玩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手头 有多的模块。 大概5脚硬币那么大,自己引出IO就可以玩。 我自己是按照官网 集成我PCB上的。自己设 ...

好的好的,先感谢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的好的,先感谢感谢!!

我自己集成在C51主板的已经调试OK了,所以之前胆战心惊怕调试不通而买的3个模块 没了利用价值,就像**不要小三的时候,弃掉也不可以。 哈哈

网友D(2022-07-08):
CMT2300A芯片买来可以自己做电路吗,好像需要官方的一个配置工具配置内部eeprom?

楼主:
不需要啊,我直接就是看寄存器 配置1个收,遥控器发。。